pl2303 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7-02-15):
pl2303 usb无法识别 供电正常 附上原理图 不知道哪出的问题 做了几套版子,只有一套识别 原理图对吗
用的K10芯片F:\

楼主:
附上原理图

网友A:
参照器件手册检查电路和元件参数,另外需要装驱动。

网友B:
有没装驱动?

楼主:
装驱动了
就一个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驱动了
就一个能识别

有一个能识别,其它的或许电路有点问题,测量一下关键点电压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mp;highlight=PL2303

网友C:
这个芯片我用过,按照datasheet做,焊接注意点,应该没问题的。要不用CH340吧,支持国货

网友:
还是CH340好,PL2303假货太多了

网友D:
建议先看看PL2303是否是同一批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