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的FSMC驱动TFT笔记

楼主(2017-02-15):
1FSMC初初了解:

FSMC 包括4个模块:

(1)AHB接口(包括FSMC配置寄存器)

(2)NOR闪存和PSRAM控制器(驱动LCD的时候LCD就好像一个PSRAM的里面只有2个16位的存储空间,一个是DATA RAM 一个是CMD RAM)

(3)NAND闪存和PC卡控制器

(4)外部设备接口

我们驱动TFT很明显用的是第二个模块:NOR闪存。

2FSMC的外设地址选择

FSMC _Bank 用来选择外接存储器的地址,FSMC所控制的外存储器所映射的地址是0x6000 0000 ~ 0x9fff ffff

其中属于NOR FLASH 的是0x6000 0000 ~ 0x6fff ffff ,然后这部分的地址空间又被分为四份,每份64MB, 编号是BANK1 ~ BANK 4 ,每个BANK 都有一个片选引脚。

而这四个分存储块的片选,则使用NE[4:1]来选择。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是共享的。

NE1 ->Bank1   NE2->Bank2  NE3->Bank3  NE4->Bank4

第一块:6000 0000h--63ff ffffh

第二块:6400 0000h--67ff ffffh

第三块:6800 0000h--6bff ffffh

第四块:6c00 0000h--6fff ffffh

3、FSMC 驱动LCD

FSMC提供了所有的LCD控制器的信号:

FSMC_D[16:0]:16bit的数据总线

FSMC NEx:分配给NOR的256M,再分为4个区,每个区用来分配一个外设,这四个外设的片选分为是NE1-NE4,对应的引脚为:PD7—NE1,PG9—NE2,PG10-NE3,PG12—NE4

FSMC NOE:输出使能,连接LCD的RD脚。

FSMC NWE:写使能,连接LCD的RW脚。

FSMC Ax:用在LCD显示RAM和寄存器之间进行选择的地址线,即该线用于选择LCD的RS脚,该线可用地址线的任意一根线,范围:FSMC_A[25:0]。

正如我们操作12864的命令/数据选择端口RS一样,对于FSMC驱动TFT :RS = 0时,表示读写寄存器;RS = 1表示读写数据RAM。

4、GPIO端口配置

由于是使用FSMC来驱动TFT的,所以除了背光用的PD13和复位用的PC1要设置为通用推挽输出之外,其他引脚都必须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然而,很奇怪的是。当我配置好PD13时,我发现程序下载进去后是一片漆黑的,后来再三检查是背光的PD13的问题。必须把PD13置高才可以亮,否则默认低电平,就是一片黑了。

5、 具体程序

/*******************************************************************************
* Function Name  : Lcd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LCD Control line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static void LC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D and GPIOE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 PE.00(D0), PE.01(D1), PE.02(D2), PE.03(D3), PE.04(D4), PE.05(D5), PE.06(D6), PE.07(D7), PE.08(D8)
PE.09(D9), PE.10(D10), PE.11(D11), PE.12(D12), PE.13(D13), PE.14(D14), PE.15(D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PD.13(RS), PD.14(WR), PD.15(R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PD.12(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LCD_WriteReg
* Description    : LCD控制器寄存器地址
* Input          : - index: 寄存器地址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__inline void LCD_WriteIndex(uint16_t index)
{
Clr_Rs;
Set_nRd;

GPIOE->ODR = index;  /* GPIO_Write(GPIOE,index); */

Clr_nWr;
Set_nWr;
}

/*******************************************************************************
* Function Name  : LCD_WriteReg
* Description    : LCD寄存器数据
* Input          : - index: 寄存器数据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__inline void LCD_WriteData(uint16_t data)
{
Set_Rs;

GPIOE->ODR = data;  /* GPIO_Write(GPIOE,data); */

Clr_nWr;
Set_nWr;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LCD_ReadData
* Description    : 读取控制器数据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 Attention  : None
*******************************************************************************/
__inline uint16_t LCD_ReadData(void)
{
uint16_t value;

Set_Rs;
Set_nWr;
Clr_nRd;

GPIOE->CRH = 0x44444444;
GPIOE->CRL = 0x44444444;

    value = GPIOE->IDR;
    value = GPIOE->IDR;
    GPIOE->CRH = 0x33333333;
    GPIOE->CRL = 0x33333333;

    Set_nRd;

    return value;
}

__inline void LCD_WriteReg(uint16_t LCD_Reg,uint16_t LCD_RegValue)
{
/* Write 16-bit Index, then Write Reg */
Clr_Cs;
LCD_WriteIndex(LCD_Reg);
/* Write 16-bit Reg */
LCD_WriteData(LCD_RegValue);
Set_Cs;
}

__inline uint16_t LCD_ReadReg(uint16_t LCD_Reg)
{
uint16_t LCD_RAM;

/* Write 16-bit Index (then Read Reg) */
Clr_Cs;
LCD_WriteIndex(LCD_Reg);
/* Read 16-bit Reg */
LCD_RAM = LCD_ReadData();
Set_Cs;
return LCD_RAM;
}

static void LCD_SetCursor( uint16_t Xpos, uint16_t Ypos )
{
    #if  ( DISP_ORIENTATION == 90 ) || ( DISP_ORIENTATION == 270 )

  uint16_t temp = Xpos;

Xpos = Ypos;
Ypos = ( MAX_X - 1 ) - temp;

#elif  ( DISP_ORIENTATION == 0 ) || ( DISP_ORIENTATION == 180 )

#endif
     LCD_WriteReg(0x004e, Xpos );
          LCD_WriteReg(0x004f, Ypos );

}

static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uint16_t i,j;
for( i = 0; i < ms; i++ )
{
for( j = 0; j < 1141; j++ );
}
}

void LCD_Initializtion(void)
{

LCD_Configuration();
// DeviceCode = LCD_ReadReg(0x0000);/* 读取屏ID */

   LCD_WriteReg(0x0000,0x0001);    delay_ms(50);   /* 打开晶振 ,内部晶振500k*/
   LCD_WriteReg(0x0003,0xA8A4);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C,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D,0x080C);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E,0x2B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E,0x00B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1,0x2B3F);    delay_ms(50);   /* 驱动输出控制320*240 0x2B3F */
   LCD_WriteReg(0x0002,0x06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0,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1,0x6070);    delay_ms(50);   /* 定义数据格式 16位色 横屏 0x6070 */
   LCD_WriteReg(0x0005,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6,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6,0xEF1C);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17,0x0003);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7,0x0133);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B,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0F,0x0000);    delay_ms(50);   /* 扫描开始地址 */
   LCD_WriteReg(0x0041,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2,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8,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9,0x013F);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A,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B,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4,0xEF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5,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6,0x013F);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0,0x0707);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1,0x0204);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2,0x0204);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3,0x0502);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4,0x0507);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5,0x0204);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6,0x0204);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7,0x0502);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A,0x0302);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3B,0x0302);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23,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24,0x0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25,0x8000);    delay_ms(50);
   LCD_WriteReg(0x004f,0);        /* 行首址0 */
   LCD_WriteReg(0x004e,0);        /* 列首址0 */

}

/*******************************************************************************
* Function Name  : LCD_Clear
* Description    : 将屏幕填充成指定的颜色,如清屏,则填充 0xffff
* Input          : - Color: Screen Colo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LCD_Clear(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index=0;

Clr_Cs;
LCD_WriteIndex(0x0022);
for( index = 0; index < MAX_X * MAX_Y; index++ )
{
LCD_WriteData(Color);
}
Set_Cs;
}

/******************************************************************************
* Function Name  : LCD_GetPoint
* Description    : 获取指定座标的颜色值
* Input          : - Xpos: Row Coordinate
*                  - Xpos: Line Coordinat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creen Color
* Attention  : None
*******************************************************************************/
uint16_t LCD_GetPoint(uint16_t Xpos,uint16_t Ypos)
{
uint16_t dummy;

LCD_SetCursor(Xpos,Ypos);
Clr_Cs;
LCD_WriteIndex(0x0022);

             dummy = LCD_ReadData();   /* 空读一次 */
             dummy = LCD_ReadData();
    Set_Cs;
       return  dummy;
}

网友A(2017-04-04):
PD13不是背光吗?怎么又成了R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