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F407的UDP发送数据

楼主(2017-02-15):
探究WaveShare的F407的板子好几天了,这两天一直止步于网卡模块的udp发包,因为截包工具总是收不到我代码里面发出去的数据包,我的要求是只发特定数据,不管收到的数据包

记录下整个测试过程,以便以后翻阅

使用开发板自带的例程,udp_echo_server的例子,在此基础上修改,main函数是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o
       168 MHz,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4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4xx.c file
     */
#ifdef SERIAL_DEBUG
  DebugComPort_Init();
#endif

  /*Initialize LCD and Leds */
  LCD_LED_Init();

  /* configure ethernet */
  ETH_BSP_Config();

  /* Initilaize the LwIP stack */
  LwIP_Init();

  /* UDP echoserver */
  udp_echoserver_init();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check if any packet received */
    if (ETH_CheckFrameReceived())
    {
      /* process received ethernet packet */
      LwIP_Pkt_Handle();
    }
    /* handle periodic timers for LwIP */
    LwIP_Periodic_Handle(LocalTime);
  }
}

我发现串口不能用,可能是其初始化方式有些问题,我做了些修改

将DebugComPort_Init函数改成下面两个函数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NVIC_Config();

串口1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Open_USART_TX_GPIO_CLK,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Open_USART_RX_GPIO_CLK,ENABLE);

  #ifdef USART1_OPEN
  RCC_APB2PeriphClockCmd(Open_USART_CLK,ENABLE);
  #else
  RCC_APB1PeriphClockCmd(Open_USART_CLK,ENABLE);
  #endif

  GPIO_PinAFConfig(Open_USART_TX_GPIO_PORT, Open_USART_TX_SOURCE, Open_USART_TX_AF);
  GPIO_PinAFConfig(Open_USART_RX_GPIO_PORT, Open_USART_RX_SOURCE, Open_USART_RX_AF);

  /*
  *  Open_USART_TX -> PA9 , Open_USART_RX -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pen_USART_T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Open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pen_USART_R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Open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Open_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Open_USART Transmit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Open_USART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USART_ITConfig(Open_USART,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Open_USART, ENABLE);

}

void USART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Open_USART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然后将udp_echoserver_init();注释掉

在while(1)里面添加一下函数

udp_send_data(udp_data, sizeof(udp_data));

代码是

unsigned char udp_data[]= "hello world!";

void udp_send_data(uint8_t* pData, uint16_t len)
{
   struct udp_pcb *upcb;
   struct pbuf* buff;
   struct ip_addr ipaddr;
   err_t err;

   buff = pbuf_alloc(PBUF_TRANSPORT, 1024, PBUF_ROM);
  buff->payload = pData;
  buff->len = len;
  buff->tot_len = len;

   upcb = udp_new();//建立一个新的UDP包
   udp_bind(upcb, IP_ADDR_ANY, 7);
   IP4_ADDR(&ipaddr, 192, 168, 1, 11); //切记,此处的IP是PC的IP,因为使用PC的截包软件接收

     err = udp_connect(upcb, &ipaddr, 7);

    if(err == ERR_OK)
    {
       err = udp_send(upcb, buff);
      if(ERR_IS_FATAL(err))
        printf("udp_send...%d\r\n",err);
    }

   udp_disconnect(upcb);
   pbuf_free(buff);
   udp_remove(upcb);
}

最终main函数是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NVIC_Config();

  /*Initialize LCD and Leds */
  LCD_LED_Init();

  /* configure ethernet */
  ETH_BSP_Config();

  /* Initilaize the LwIP stack */
  LwIP_Init();

  /* UDP echoserver */
  //udp_echoserver_init();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udp_send_data(udp_data, sizeof(udp_data));
     //Delay(100);
    /* check if any packet received */
    if (ETH_CheckFrameReceived())
    {
      /* process received ethernet packet */
      LwIP_Pkt_Handle();
    }
    /* handle periodic timers for LwIP */
    LwIP_Periodic_Handle(LocalTime);
  }
}

注意

udp_send_data函数里面的ip,一开始我就是因为把此处的IP设置成开发板的IP了,后来就没想到是这出了问题,所以截包工具一直截不到数据,后来单步调试,发现udp_recv的回调函数udp_echoserver_receive_callback的结构体udp_pcb的upcb的remote_ip一直是PC端的IP才想起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