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的定时器和ADC的用法

楼主(2017-02-15):
STM32的定时器和ADC

开启两个定时器给FPGA使用
要求是
一、定时器可以在任何时刻关闭,就算计数不满也要停
二、定时器在再次开启时可以从0计数
三、定时器可以在启动过程中停止,然后更改定时周期再开始从0计数

主要的几个函数
//tim_num=0对应 定时器2,tim_num=1对应 定时器3;tim_us:定时器uS数
void stm32_timer_start(uint16_t tim_num,uint16_t tim_us)
{
/* ---------------------------------------------------------------
PCLK1=36MHz
TIM CLK = 72 MHz, Prescaler = 72, 72M/72=1M,即计数1000000为1S,即计数加1为1uS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stm32_timer_stop(tim_nu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_us;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if(tim_num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2, TIM_OPMode_Single);  //定时器单次模式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断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else if(tim_num == 1){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3, TIM_OPMode_Single);//定时器单次模式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断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

//停止定时器
void stm32_timer_stop(uint16_t tim_num)
{
  if(tim_num == 0)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关中断
    TIM_Cmd(TIM2, DISABLE);  //关闭TIMx外设
  }
  else if(tim_num == 1)
  {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DISABLE);   //关中断
    TIM_Cmd(TIM3, DISABLE);  //关闭TIMx外设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e_handlers[0]();//中断处理函数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e_handlers[1]();//中断处理函数
  }
}

不管在第一次启动定时器还是在停止之后再打开定时器,都调用stm32_timer_start函数
这样可以保证定时器停止后再开启从0计数,在重新设置了计数值后,定时器会马上按照新的定时值计数,哪怕不去调用stop函数

stm32_timer_start里面的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这两个函数不能对调,不然就会出现不管定时器定时多长,一启动就会产生定时中断的现象
这个时间大概是120uS

对于ADC
调试STM32采集板的电压分压测试,使用ADC采集数据,发现会有偏差,大概偏差5%
后来测量硬件电路,发现基准电压VDDA和VREF+是3V,后来调到3.3V,AD采样就不存在偏差了。

如有不妥之处,请评判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