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基于STM32 8通道ADC采样实现源代码

楼主(2017-02-15):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extern void board_Configuration(void);
extern unsigned short ADC_ConvertedValue[8];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short  AD_scaled_ex[8];
  unsigned short  AD_scaled[8];

  board_Configuration();
  while (1)
    {
  for(i=0;i<8;i++)
  {
       AD_scaled=ADC_ConvertedValue;
    if (AD_scaled != AD_scaled_ex)
     {
      printf("AD%d value = %d\r\n",i,AD_scaled);
         AD_scaled_ex = AD_scaled;
     }

  }
  for(i=0;i<60000000;i++);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unsigned short ADC_ConvertedValue[8];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board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s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DMA */
  DMA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DMA */
  ADC_Configuration();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

  printf("\n\r Wrong parameter value detected on\r\n");
  printf("       file  %s\r\n", file);
  printf("       line  %d\r\n", line);

  /* Infinite loop */
  /* while (1)
  {
  } */
}
#endif
/*******************************************************************************
* Function Name  : DMA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De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8;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_Channel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AD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8;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8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9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12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13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7,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ADC1 regular channel15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8,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USART1 and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1\2\3\4\5 (ADC Channel10\11\12\13\14\15) as analog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0\1 (ADC Channel8\9) as analog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USART1.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1 configuration ------------------------------------------------------*/
  /* USART1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 Clock disabled
        - USART CPOL: Clock is active low
        - USART CPHA: Data is captured on the middle
        - USART LastBit: The clock pulse of the last data bit is not output to
                         the SCLK pin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fputc
* Description    :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return 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