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550直流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
想做效果是正转,反转,刹车求电路或现在模块。
打算用51产生PWM控制

能不能接这种模块?

网友A(2017-02-15):
正反转可以用H桥电路来进行驱动

网友B:
自己搭H桥驱动足矣,没必要用驱动IC。当然,你愿意多花钱,也没问题。

网友B:
至于能不能用楼主图中的模块,那要先看看模块的使用说明文件,电压电流都满足就可以。

网友C:
你的马达参考下表,可推知为48v,所以驱动模块也要能达刭48v,除非你实际供电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