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电机的朋友吗??

楼主(2017-02-15):
电机的扭矩怎么算呢?按照公式:
T=9550*P/N=9550*0.015/50=2.865(N.M)图中给的是1(N.M)
1.怎么差这么多?还是我算差了?
2.减速前的转速是不是:25*50=1250转?由这个转速前算扭矩:T1=9550*0.015/1250=0.1146(N.M),对不?
3.一般加上减速器后,扭矩是不是增大了,理论上增大的倍数就是减速比???

网友A:
所谓额定转矩是指额定转速时的转矩,即减速后的转矩.

网友B:
减速后扭矩增大,杠杆原理,中学物理的内容。

网友C:
输出功率是电机轴上的输出功率,额定转速是减速后的速度,额定转矩是减速后的转矩,电机输出功率时,减诉装置输出的转矩,要考虑减诉装置的效率η。这里没有电机的额定转矩转速功率,是把整个装置提供给用户选用。配负载,按减诉装置的输出配,这个这里明确,配电源是不太明确,应该也有个额定电流一类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功率是电机轴上的输出功率,额定转速是减速后的速度,额定转矩是减速后的转矩,电机输出功率时,减诉装 ...

先谢谢了。那扭矩有计算公式吗?图中给的扭矩1是计算出来的还是测量出来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那扭矩有计算公式吗?图中给的扭矩1是计算出来的还是测量出来的呢? ...

计算和测量是一样的,差别不大,还是自己算吧,有好处。我呢,也要找东西复习才敢说,毕竟放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D:
首先T=9.55*p/n这个公式是针对电机来讲的
所以按2计算出的扭矩也是电机的实际扭矩;
对于问题3,这个主要是减速器的原理,根据能量守恒,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高速低扭矩经减速后就可以达到低速大扭矩了,但是也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总输出功率没有超出电机的最大功率。
理论上增大的倍数就是减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