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A452放大失真的问题

楼主(2017-02-15):
输入是±3V的方波,经过OPA452放大,出现问题:当输入频率大于200KHZ的时候,输出波形就会变成三角波,不是方波
芯片资料上写的增益带宽积是1.8MHZ,我这个电路的增益是2,那不是应该最大能放大900KHZ的信号么?为什么200KHZ的时候就会失真呢?
求各位老师指点,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算一下压摆率,方波所需要的压摆率很高的

网友B:
方波含大量高次谐波。200kHz方波,谐波频率可不是200kHz,而是200kHz的二倍、三倍……
要让200kHz方波经放大后看上去仍然够“方”,放大器带宽需要200kHz的十倍以上甚至更高。

网友C:
输出怎么接地了?

网友D:
你这电路应该是错的

网友E:
输出变三角波压摆率不够。另外输出接地是什么鬼

网友F:
输出接地还能测到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一下压摆率,方波所需要的压摆率很高的

谢谢您,这个芯片的SR=+7.2V/-10us,
是不是就是0.72V/u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变三角波压摆率不够。另外输出接地是什么鬼

确实是着急画错了...谢谢您

网友G:
+端有问题,加一个下拉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端有问题,加一个下拉电阻即可。

谢谢您,能教我一下为什么要加个下拉电阻么?输入的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接地还能测到东西吗?

着急画错了,不好意思,谢谢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能教我一下为什么要加个下拉电阻么?输入的电流太大了?

因为偏置电流要流出来,输入级的才能有稳定的工作点。

网友G:
还有此OP带宽太小,200KHZ的三角波,只少有20M的增益带宽,谐波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偏置电流要流出来,输入级的才能有稳定的工作点。

芯片资料上说输入偏置电流是±7pA,那我不是要加一个好大的电阻么?这么理解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此OP带宽太小,200KHZ的三角波,只少有20M的增益带宽,谐波太大。

我预想是是想出一个20V以上的1MHz的方波,我查了查OP系列的芯片,好像没有符合的,您能给我推荐一个运放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芯片资料上说输入偏置电流是±7pA,那我不是要加一个好大的电阻么?这么理解对么? ...

不对!你只需要提供一个合适的直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对!你只需要提供一个合适的直流通路。

怎么样算合适的呢?我有点不明白,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说一下,谢谢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样算合适的呢?我有点不明白,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说一下,谢谢您

过大的话,偏置电流就会产生一个较大的电压,如果你测的是波动的信号会降低你运放的范围。如果测的就是直流那么会带来误差。过小,输入电阻就偏小,信号会衰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芯片资料上说输入偏置电流是±7pA,那我不是要加一个好大的电阻么?这么理解对么? ...

没有关糸的,与输入电容形成的高通带宽有关,200KHZ基波,电阻可取小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预想是是想出一个20V以上的1MHz的方波,我查了查OP系列的芯片,好像没有符合的,您能给我推荐一个运放 ...

进行后级电压扩展电路,这样OP用低压电源,一样可输出高压信号。

网友H:
C85使用10uF那么大的电容,它波形不会慢慢升降?一般我们使用的是高频10pF的瓷片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I:
二位教授有空来辅导一下?

网友J: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