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这种数字式角度尺是通过什么传感器测量角度的

楼主(2017-02-15):
求问下,这种数字式角度尺是通过什么传感器测量角度的,如果这种传感器能否承受一定的扭力(20-30NM),在一定转速情况下(100转每分钟)数据反馈速度如何,是否有延迟?求问,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通过光电编码器测量角度

网友B:
可能和卡尺一样,电容栅,比光电省电;
手动设计,速度应该没有多少上限余量

网友C:
数字角度尺里用的是精密电阻式传感器,只需要很低的扭力即可旋转且可以无限旋转。不过就楼主的应用而言,其它的都满足,也不存在什么传输延迟,但长期连续旋转就要注意了,这种传感器有总旋转圈数的限制,具体看其手册。根据其额定寿命可以计算出连续旋转的圈数,再折算成时间即可获知能否用。
另外要注意的是,这种角度传感器有盲区,即测量范围不是360度,这能否满足应用的要求,需要考虑。

网友C:
如果采用旋转光栅传感器,那延迟会很明显,不适合楼主的应用。需要长期连续旋转,光电编码器在寿命上没问题,但成本高,尤其是高精度测量还需要相应的精密传动系统。

网友D:
如果这样,你还不如使用多圈电位器实现呢,好的就是贵了点,跟起一起旋转即可实现了,ADC采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样,你还不如使用多圈电位器实现呢,好的就是贵了点,跟起一起旋转即可实现了,ADC采集。 ...

多圈电位器可不行,最大旋转圈数有限制,也不好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角度尺里用的是精密电阻式传感器,只需要很低的扭力即可旋转且可以无限旋转。不过就楼主的应用而言,其 ...

转轴扭力比较大也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轴扭力比较大也没问题吧

扭矩如果小于需要的值,那就转不动了,而大于还不好么?就是非常非常大又有何关系?想明白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