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0单片机bootloader介绍

楼主(2017-02-15):
新唐MCU的LDROM都是4K,bootloader的代码小于4K还好,若大于4K也不要紧张了,看附件吧。

网友A:
BootLoader主要用于加载系统的控制。

网友:
新唐单片机无论是M0还是M4它们的LDROM都是4K,APROM有32K,64K,128K等等。

网友B:
说白了这个Bootloader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控制后面的存储区域的读写,并可以跳转到该区域执行代码。

网友C:
学习一下Bootloader是怎么下载工作的。

网友D:
这个是串口的BootLoader?

网友E:
一般BootLoader都是几个KB的。毕竟做的工作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