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检测时间越长,精度越高吗

楼主(2017-02-15):
ADC检测时间越长,精度越高吗

网友A: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检测时间长了,精度就高了。

网友B:
时间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没有意思了。因为时间肯定是有限的。

网友C:
求一组数据的平均值,这组数据的样本个数越多,求出的平均值越准确,越接近原始数据。

网友D:
ADC採樣之前要先經過電容充電
如果時間太短充電時間不夠 沒辦法充到正確的電壓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C採樣之前要先經過電容充電
如果時間太短充電時間不夠 沒辦法充到正確的電壓值 ...

同意这个说法,但是时间太长了,也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求一组数据的平均值,这组数据的样本个数越多,求出的平均值越准确,越接近原始数据。 ...

但是这样的话,时间也越来越慢,取平均值越多,也是个权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DC採樣之前要先經過電容充電
如果時間太短充電時間不夠 沒辦法充到正確的電壓值 ...

官方有个推荐时间的,达到或者稍微超过这个时间就好了。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B:
时间长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没有意思了。因为时间肯定是有限的。

超过adc的反应时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