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USB测试里眼图测试

楼主(2017-02-15):
请教各位大神们,USB测试里眼图怎么用示波器测试呢   有路过懂的帮忙回复啦  万分感谢

网友A:
需要专业治具,usb规范中应该有规定。

楼主:
我们搞了半天  没什么结果

网友A:
可以去安捷伦开放实验室。。。如果不差钱搞一套工具。。。。

网友B(2019-08-26):
USB 2.0眼图测试服务及解决方案

STC提供USB 2.0眼图测试服务,详情请联系:13925730941.qq:88320401

测试内容:

眼图测试

信号速率

包尾宽度

交叉电压范围(高速或者全速)

JK抖动 KJ抖动

连续抖动

上升下降时间

单调性测试

阻抗以及回波损耗的测试原理

   眼图测试的基本知识

  在两个端口之间的信号传输中,当信号X从端口A传输到端口B的时候,总会有一部分信号X1被反射回到端口A,另一部分信号X2则被传递到端口B。WW,这个ρ就是我们说的回波损耗(Return Loss)。两个端口之间的回波损耗与端口A、B的特征阻抗的关系为:W。Zα、Zβ为端口A、B的特征阻抗。由此可见,无论信号从端口A流向端口B,还是从端口B流向端口A,它们的反射衰减是一样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知道两个端口的阻抗就可以知道它们之间的回波损耗。因此,我们只  要测出一个100Base-TX接口在某一个频点的阻抗特性,就可以知道此接口在某一个频点的回波损耗,反之亦然。

使用HP8714ET网络分析仪可以测试端口的回波损耗。将RF-out端口与被测端口连接,从RF-out端口发出扫频信号到被测端口,然后自动测量被反射回来的信号的大小,经过换算就描绘出扫频范围内回波损耗与频点的关系。将网络分析仪的显示模式设定为Smith图格式,显示的就是被测试端口阻抗与频点之间的关系。

  3.5 眼图测试的基本知识

  如果将被测信号输入示波器,并且当示波器的触发时钟和被测信号同步时,在示波器上显示的图形很象人的眼睛,因此被称为眼图。二电平信号的眼图只有一只“眼睛”,而100Base-TX接口的MLT-3电平信号则会显示两只“眼睛”,在CSA7000系列示波器中显示两个触发周期所以眼图则有四只“眼睛”。眼图是由各段码元波形叠加而成的,眼图中央的垂直线表示最佳抽样时刻,位于两峰值中间的水平线是判决门限电平。

眼图有以下特征:(1)眼图张开的宽度决定了接收波形可以不受串扰影响而抽样再生的时间间隔。显然,最佳抽样时刻应选在眼睛张开最大的时刻。(2)眼图斜边的斜率表示系统对定时抖动(或误差)的灵敏度,斜边越陡,系统对定时抖动越敏感。(3)眼图左(右)角阴影部分的水平宽度表示信号零点的变化范围,称为零点失真量,在许多接收设备中,定时信息是由信号零点位置来提取的,对于这种设备零点失真量很重要。(4)在抽样时刻,阴影区的垂直宽度表示最大信号失真量。(5)在抽样时刻,上、下两阴影区间隔的一半是最小噪声容限,噪声瞬时值超过它就有可能发生错误判决。(6)图2中水平方向上虚线位置对应的电压为判决门限电平。

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STC)成为在中国及香港一家提供USB-IF 认证测试(USB眼图测试)服务的机构。

眼图测试主要:EL_2 EL_4 EL_5 Data Eye and Mask Test、EL_6 Device Rise Time、EL_6 Device Fall Time、EL_7 Device Non-Monotonic Edge Test

我们已准备好为中国大陆、香港以及海外的 USB 设备生产厂商服务。我们能提供的服务项目:协助厂商获得USB-IF 的认证标识,为 USB 产品进行测试,以及实验室租赁等服务。

USB-IF 测试在一个星期以内便可以完成(而证书的申请则需要根据USB-IF 审核的周期而定)。

USB-IF 是一项专利技术,任何使用该专利及标志的机构都须获得USB-1F 授权认可,否则将受到检控。

USB兼容性测试程序能检测装置是否符合规范并能否与其它USB装置共同运作,唯有通过兼容性测试的装置才能贴上USB的认可**。USB -IF所进行的兼容性测试是为了确保所有使用者能使用正常运作的USB装置,由于所有USB厂商彼此互相依赖以建立商誉,因此这套测试过程亦显得格外重要。若是有任何一位使用者不满意其使用的USB装置,那么很可能就会连带影响使用者后续使用其它USB装置的意愿。在美国,84%的产品是由实验室测试的(2003年则67%),大型买家只会接受附有USB的产品。USB测试的产品包括:内置主机适配器,相机,键盘,网络装置,打印机,磁盘驱动器,音响,台式计算机,媒体卡阅读机,笔记本电脑,可移动媒体,电话,蓝牙,电子游戏装置,鼠标,OTG装置,扫描仪,玩具,CD/DVD,硬盘机,移动电话,PDA,扬声器,电缆接驳器,插座,调制解调器,存储装置,I/O适配器,显示器,电源保护等。

STC 是一家提供USB-IF 测试、FCC、CE 和电器安全测试等一站式的检测服务机构。

USB <wbr>2.0眼图测试服务及解决方案

USB <wbr>2.0眼图测试服务及解决方案

USB <wbr>2.0眼图测试服务及解决方案

USB <wbr>2.0眼图测试服务及解决方案

USB <wbr>2.0眼图测试服务及解决方案

网友C:
找专业人士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