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板的IP地址怎么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7-02-15):
(无正文)

网友A:
要么是固定IP,要么是动态自动分配的IP,具体参考板子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固定IP,要么是动态自动分配的IP,具体参考板子说明书

自己做的板子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没有说明书啊

固定IP应该是通过程序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IP应该是通过程序设定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IP应该是通过程序设定的

请问设定板子IP地址的方法哪里会有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设定板子IP地址的方法哪里会有介绍?

http://www.openedv.com/thread-435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openedv.com/thread-43537-1-1.html

多谢!

网友B:
ARM的地址就是局域网的地址。

网友B:
看看内部初始化的时候,怎么分配的地址。

网友C:
这个可以通过下载的程序查看的。

网友C:
使用IP config查看一下有哪些IP存在。

网友D:
是局域网的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