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V的电压比较器怎样做呢?

楼主(2017-02-15):
输入低于0.3V 输出低电平,否则高电平
基准源用TL431,加上393比较器做滞回,可行吗?

网友A:
555芯片有精准的比较电源,不必另设参考电压,只需改变CON端电位,就可以搭建所需的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芯片有精准的比较电源,不必另设参考电压,只需改变CON端电位,就可以搭建所需的比较器。
...

这个图量产过吗? 拿来画图了

网友A(点评):
仅仅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芯片有精准的比较电源,不必另设参考电压,只需改变CON端电位,就可以搭建所需的比较器。
...

这图没有滞回功能的?
只能同相输出吧?

网友A(点评):
滞回是防止输出铃振,555内部应该有类是电路,你可以先电路板测试。

网友A(点评):
输出加非门,才能同相。

楼主:
对了,tl431不能输出小于2.5v,只能用2.5v经过2个1%的电阻分压出0.3v了?

网友B:
就用基准源加比较器吧,设计成滞回模式防止振铃;
当然也有集成基准源的比较器,一颗芯片就搞定了,比较的基准,只能电阻分压了,电阻精度就要看系统设计精度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基准源加比较器吧,设计成滞回模式防止振铃;
当然也有集成基准源的比较器,一颗芯片就搞定了,比较的 ...

有推荐的ic吗?

楼主:
0.3v的基准有什么ic可以产生?

楼主:
这个的公式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55芯片有精准的比较电源,不必另设参考电压,只需改变CON端电位,就可以搭建所需的比较器。
...

“555芯片有精准的比较电源”吗?
555内部应该是依靠1/3电阻分压的吧。

楼主:
这个的参考电压是 1.2V ,不可调, 另外没有参考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的参考电压是 1.2V ,不可调, 另外没有参考电路

1.2V用电阻分压得到0.3V的比较基准即可,电阻精度取的高一些。
至于滞回,网上搜下,一大推电路

网友D:
555内部是电阻分压,没有电压参考源。楼主需要先回答0.3V的需要多少精度?精度不高的,楼上1N4148的方案完全可以,1N4007的也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5内部是电阻分压,没有电压参考源。楼主需要先回答0.3V的需要多少精度?精度不高的,楼上1N4148的方案完 ...

精度 正负 0.08V

网友D:
TL431或者用个1%精度的LDO,比如MCP1700-3.0,还要注意比较器的Offset电压不能太大了。

网友E:
三极管的导通VCE不就是0.3v吗?这个如何?

网友C:
参考电压0.3V,允许误差0.08V,这个只有27%的精度要求,完全不用那些额外的参考了,直接电源电压分压就已经足够准了。甚至直接整流滤波之后的电压进行分压使用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