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钳位电路导致缓冲器相位延迟问题

楼主(2017-02-15):
电路图如下所示
试图达到的目的是:使用D1和D2两个二极管实现前级运放输出范围的正负最大值限制。然而用TINA模拟后发现这将导致第二级的缓冲器输出产生相位延迟,如下图所示

而且延迟量与R3有关,越小的R3延迟越小。由于使用的运放输出最大约50mA,所以我又不能将R3取得太小。
现在要求助的问题是:
1.输出产生相位延迟的原因是什么?
2.如何解决这个延迟的问题?

新人第一帖,先谢过坛子里的各位了!

楼主:
,似乎找到问题了。将二极管换为1N4148,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之前偷懒,感觉二极管都差不多,所以随便用了一个,出现这种问题,尴尬。。。

问题是,这到底是由于二极管的哪个特性导致的相位延迟呢? 猜想应该是结电容(Junction Cap.)   1N4148仅为4pF,而先前那个查数据高达460pF。将1N4148的这项参数改成460pF后,模拟结果与之前的相同。

应该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