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和ulink相比,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17):
ULINK是KEIL公司开发的仿真器,专用于KEIL 平台下使用,ADS,iar 下不能使用
JLINK 是通用的开发工具,可以用于KEIL ,IAR ,ADS 等平台 速度,效率,功能均比ULINK强

网友B:
ULINK和JLIMK是两种调试工具,JTAG和SWD是两种调试方式。每个调试工具都可以通过这两种调试方式对目标芯片(多为ARM)进行调试。

网友C:
看上去一模一样,好像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D:
ULINK是KEIL公司开发的仿真器,专用于KEIL 平台下使用,ADS,iar 下不能使用

网友E:
厂家不同,支持的平台不同。

网友F:
JLINK 是通用的开发工具,可以用于KEIL ,IAR ,ADS 等平台 速度,效率,功能均比ULINK强

网友G:
ULINK的受众比较小,但是对MDK的支持很好。jlink支持的芯片比较多,基本上arm的芯片都支持。

网友H:
ulink其实用的人不多,又比较贵。

网友I:
不知道ulink是否支持输出调试打印信息呢?支持的话,我就mdk下用ulink进行调试了。

网友J:
一般的仿真器比如J-Link,U-Link都是或都有JTAG接口,JTAG只是个接口或仿真模式,还有SWD模式。

网友K:
J-Link是德国SEGGER公司推出基于JTAG的仿真器。简单地说,是给一个JTAG协议转换盒。其连接到计算机用的是USB接口,而到目标板内部用的还是jtag协议。它完成了一个从软件到硬件转换的工作。

网友L:
ULINK是ARM/KEIL公司推出的仿真器,目前网上可找到的是其升级版本,ULINK2和ULINKPro仿真器。ULINK/ULINK2可以配合Keil软件实现仿真功能,并且仅可以在Keil软件上使用。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A:
ULINK是KEIL公司开发的仿真器,专用于KEIL 平台下使用,ADS,iar 下不能使用
JLINK 是通用的开发工具,可以 ...

看上去一点ulink一点优势也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