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义隆单片机汇编程序一条指令编译出错???啥原因???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2-15):
上传图片

楼主:
错误提示信息

网友A:
請問你有定義ID的位置嗎
還有你是用哪顆IC

网友B:
是不是只能MOV A,K, 不能直接内存置立即数。

楼主:
程序开头已经定义了。ID==0X2F

网友C:
不能直接用MOV ID @0x00 要通过A

楼主:
这个头文件怎么用啊?define_macro.inc,工程文件里加上define_macro.inc,这个文件了。在编译的时候老是提示编译器找不到这个文件啊

楼主:
感觉是中文输入的字母,跟纯英文输入的字母有差别啊。我把提示出错的地方,换成英文输入状态下的字母。就可以了。问题就这样解决饿了。
程序编程成功了。没有出错。但是烧到IC上。程序不运行啊。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D:
建议以后不用这种ID来定义 变量 会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D:
你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