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转为4-20ma,有没有这块的芯片呀?

楼主(2017-02-15):
RT,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块的芯片呀?
或者  数字信号转为4-20ma的芯片有推荐的么?

网友A:
要用协议的吧,协议的话,用MCU或DSP吧。485只不过是硬件定义而已,协议还是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协议的吧,协议的话,用MCU或DSP吧。485只不过是硬件定义而已,协议还是定制的。 ...

是的,其他的协议也可以,有没有这种数字转 电流的 芯片 最好了
不然DA+转换器有点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其他的协议也可以,有没有这种数字转 电流的 芯片 最好了
不然DA+转换器有点太麻烦了!~~ ...

TI有的,是他们的专用协议,1675记不清楚了,数字信号转变送。找变送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有的,是他们的专用协议,1675记不清楚了,数字信号转变送。找变送器IC. ...

恩恩  刚搜到了DAC8750,DAC7750,DAC161S997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看你的精度要求有多高,如果要求不是非常高,可以使用PWM经过二阶滤波后模拟成DAC,使用NPN管搭建0-5V转4-20mA电路还是非常容易实现的。如果要求精度非常高,就使用变送器IC把,大约4-10元的成本。

网友C:
如果是直接将485信号转成数字电流环信号(4/20mA),简单,比较器+受控电流源即可。如果要转换成4-20mA的模拟信号,那需要先解析485协议,那需要MCU的介入,然后用DAC+现成的电流环接口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