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DAC 输出放大后,为何还需要一个跟随器

楼主(2017-02-15):
(无正文)

网友A:
看后级的需求和实际设计.

网友B:
做阻抗变换或者隔离。
因为运放的输入阻抗高,对源信号影响小,而输出阻抗低,可以尽可能保持源信号不受负载影响

网友C:
如果跟随器后面没有重负载,那就是钱多!

网友D:
要看后续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