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能总结下单片机学习方法要点

楼主(2017-02-15):
谁能总结下单片机学习方法要点???

网友A:
在学习过程中,不断练习检索、放大信号,我们的学习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网友B:
写程序代码时,也要把尽量把每行代码形像化。

网友C:
要知道寄存器的英文全拼 比如IE = interrupt中断

网友D:
赞同。不知道全拼,要去猜,去查。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这个名称,理解了以后就不用**了。

网友E:
每个知识点要有形像的出处就好。。

网友F:
是的,比如看到TF0,脑子里马上要形像地定位到TCON寄存器的某位

网友G:
多写程序。
跟着例程走很关键。。

网友H:
要多多练习程序的。
最好再项目中学习的。

网友I:
你把官方提供例程结合注释和库函数说明文档,还有用户手册,仔细研究透,实在不行照着敲几遍,保准你成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