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直卡在读不出LCD中的数据

楼主(2017-02-15):
用G2和12864(ST7920)串行连接,准备做画曲线的程序,但是一直卡在读不出LCD中的数据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的,网上有人发过这样的例程,你读不出7920的数据,很有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B:
时序可能有问题,读写位的方向很重要。

网友C:
反正数据不大,直接清屏就行了

网友D:
串行连接的12864一般不能读的,你查查数据手册看一下..

网友E:
个人觉得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F:
好像只有并口才能读取这个数据。

网友G:
可以试试并口,串口读取的太慢了。

网友H:
直接绘制整个屏幕吧。

网友I:
我也似乎遇到过。
后来放弃读数据。
曾经怀疑模块的IC可能就不支持读出,但没有确认。

网友J:
先查硬件,然后看软件的书序。

网友K:
可能是时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