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型号不太一样的芯片

楼主(2017-02-15):
(无正文)

网友A:
还有BQ20Z45  BQ20Z451  BQ20Z453

网友B:
找到数据手册  比较比较呗

网友C:
去官网查查呗

网友D:
型号都不一样,差别大了

网友E:
好像ALL  DATASHEET的手册比较全面点,官网应改都有的

网友D:
型号不一样,区别也大了去的了,具体的看下数据手册的吧

网友F:
这些还没用过的,可以下去查下的

网友G:
这些都不是统一类型的?

网友H:
在官网没有找到 BQ27545与BQ27541 BQ20Z45  BQ20Z451  BQ20Z453

网站上有对比功能的。

网友I:
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差别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