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不是程序初始设定的

楼主(2017-02-15):
我碰到的问题 是这样的 进行数码秒表设计 用定时器 实现50ms 的定时   延时子程序为
void delay(void) //延时函数,延时约0.6ms
{   unsigned char j;

for(j=0;j<200;j++)         ;   }

但是用protues 模拟是 却发现 程序要运行 很长的时间才能出现数字 就是数字1跳到数字2 单片机所耗时不是程序初始设定的每隔一秒跳变一次

网友A:
定时器实现50MS 但是给出的是一个软件演示的代码片段 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网友B:
不过有些仿真软件在对于延时的仿真的时候确实会花费很多时间

网友C:
那个“PROTUES“ 仿真在时间方面是不准确的,

网友D:
软仿真的时间与真正的时间是相差不知道多少倍的,这个与软仿真软件的仿真算法和你的PC速度有关。而与真正想达到的时间不一样了。

网友E:
如果IDE支持仿真的话可以观测一下延时操作所花费的时间 我没用过PROTUES 不知道它在仿真的时候是否有这个问题

网友F:
软仿真的时候不能用感觉判断,而是应该查看软仿真工具当中的计时器

网友G:
对,或者执行的时钟计数才行。

网友H:
在protues 中的时钟周期是否设置对了

网友A:
笔试仿真

网友B:
软件仿真和实际效果还是有误差的

网友C:
电脑配置影响也很大

网友I: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