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中CANTA寄存器中何时置位

楼主(2017-02-15):
资料写的是对应邮箱中的消息发送成功,则置位。
是不是其他节点的邮箱消息接收成功后才会置位?

网友A:
你是只是分析寄存器还是要写程序,这些模块应该都有库函数啊。例程什么的吧。手册具体如何描述的。

网友B:
Transmission-Acknowledge Register (CANTA), 是你自己发送,你发送完了,这bit就会起来。
但是,请注意,如果总线上就你一个人,不好意思,消息是发不出去的。

网友C:
一个节点发送数据成功的话,对应的TA位会置位,
CPU通过向其写1使其复位,在这里CPU是自动对其执行复位操作还是要写语句复位;
很多例程是写语句复位,但是我发现没有那句语句也会使得CANTA位从1变为0,而且即使写了也无法执行那句语句。
for(i=0;i<10;i++)
{
if(ECanRegs.CANTA.all==0x00000001)
{
ECanRegs.CANTA.all=0x00000001;   //它进入不了这句,但是再一次进for循环时这位已经为0了,另一个节点接收是成功的。
break;
}
delay(100us);
}

网友D:
CAN总线,不管他要不要你的消息,都要给别人方便,发 frame的ack,
但是这个ACK是L2层的。就是总线上游100个人,100个人都起床了,有1人发消息,就有99人发ACK

网友E:
2.5 Transmission-Acknowledge Register (CANTA)
Transmission-Acknowledge Register (CANTA) www.ti.com
If the message of mailbox n was sent successfully, the bit TA[n] is set. This also sets the GMIF0/GMIF1
(GIF0.15/GIF1.15) bit if the corresponding interrupt mask bit in the CANMIM register is set. The
GMIF0/GMIF1 bit initiates an interrupt.
The CPU resets the bits in CANTA by writing a 1. This also clears the interrupt if an interrupt has been
generated. Writing a 0 has no effect. If the CPU tries to reset the bit while the CAN tries to set it, the bit is
set. After power-up, all bits are cleared.
访问方式:LEGEND: RC = Read/Clear; ---- 读  或者  写1清0,

网友F:
CAN总线通讯的还没整过的

网友G:
CAN总线的,,我记的原来学习的时候涉及到一个令牌环的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