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文加帧头和帧尾

楼主(2017-02-15):
接收到一组数据被我放到数组buf中,这时候怎样给这段报文加帧头和帧尾吗?

buf[i]==UCA0RXBUF;

重新写一个数组吗?感觉不是常规方法,大家平时都是怎样做的

网友A:
数据帧一般是帧头+数据长度+数据+数据校验位+帧尾

网友B:
写一个组帧函数,专门处理数据帧

网友C:
如果不想或者内存不足以使用另一个数组来转存这帧数据的话那只好用数据平移的方式,将所有数据右移若干个字节,然后在数组首部加帧头。

网友D:
试试这样,接收一帧数据的时候不要从数组的头部开始存放而是放在若干个字节之后。

网友E:
如果只是加帧头和帧尾没必要改动数组,先把帧头发出去,再发数据,最后发帧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