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移相全桥漏感如何计算

楼主(2017-02-15):
如果原边的谐振电感可以用变压器的漏感代替的话,那么就可以不用外加电感了,那么这个电感参数怎么计算

网友A:
漏感计算颇困难,计算出来也不准确,因漏感与变压器材料、绕法等等有关,不如绕好变压器后实测。

网友B:
移相全桥不用外加电感,变压器不发热吗

网友C:
有篇**
移相控制全桥ZVS—PWM变换器的分析与设计
参考一下

网友D:
高频变压器线径的确定根据公式D=1.13(I/J)^1/2可以计算出来,J是电流在设计高频变压器时必须把漏感减至最小。因为漏感愈大,产生的尖峰电压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