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主接线的一大堆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7-02-15):
图一中发电机出口是否是接避雷器,作用?
图二中的电压互感器四个圈,是否代表三个星型接线,一个半三角形,半三角形的作用?
图三中四个星型接法和三个星型加一个三角的区别?为什么上图的电压互感器没有接地,此图接地且加了电阻,意义何在?
图四中的10.5kv 2500A是值母线额定电流电压吗? 电流互感器是否是3个,一个有五个线圈??
图五中110kv 2000A 40kA是否指的是额定电压电流 40kA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额定电流为2000A的可以用600/5A的电流互感器???参照图6!
图七中的0.2s及0.5抽头300/5A具体是什么意思?图八为什么电压互感器一个二次侧有接地 一个没有???

图四中最右边的箭头又代表了什么???

楼主:
有高手吗

网友A:
找本专业的书看,都有介绍的。基础没打好,建议你先回去看相关的书籍。还有,要看你图纸的版本,有的这些标号,国家标准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专业的书看,都有介绍的。基础没打好,建议你先回去看相关的书籍。还有,要看你图纸的版本,有的这些标 ...

急用,求解答。。。。。。

楼主:
急用,求解答。。。。。。

网友B:
细说要整个图帖出来,我搞过这个。粗说,现在就说,不能保证全对。

图一中发电机出口是否是接避雷器,作用?:可以这样认为。
图二中的电压互感器四个圈,是否代表三个星型接线,一个半三角形,半三角形的作用?:原边一个线圈,星型接法,中性点接地,一次侧系统要求的,一定要满足的。副边3组线圈,是测量用的,两组星型接法,一组开口三角形接法,开口三角形接法是用来测零序电压的。

图三中四个星型接法和三个星型加一个三角的区别?为什么上图的电压互感器没有接地,此图接地且加了电阻,意义何在?:原边一个线圈,星型接法,中性点接地,一次侧系统要求的,一定要满足的。图二图三都一样,没有不同,看图要仔细。

图四中的10.5kv 2500A是值母线额定电流电压吗? 电流互感器是否是3个,一个有五个线圈??:图四中的10.5kv 2500A是母线的额定电流电压, 电流互感器有5组,每组有3个电流互感器,分别属于ABC三相。3

图五中110kv 2000A 40kA是否指的是额定电压电流 40kA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额定电流为2000A的可以用600/5A的电流互感器???参照图6!:40kA是母线所能承载的短路电流。600/5A的电流互感器不是母线的电流互感器,是支路的电流互感器。你的图很不清楚,字都混在一起了。

图七中的0.2s及0.5抽头300/5A具体是什么意思?图八为什么电压互感器一个二次侧有接地 一个没有???:图七中的0.2s及0.5抽头300/5A具体是什么意思?我要看到整个图纸才能说。图八为什么电压互感器一个二次侧有接地 一个没有???:二次侧有接地是对的,这里二次侧都没有接地,是一个一次侧有接地,一个没有。一个没有的是错了,漏了。

图四中最右边的箭头又代表了什么???:是电缆头,箭头指处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