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不用的引脚如何处理啊?

楼主(2017-02-15):
(无正文)

网友A:
只用串口通讯,其他都没用

网友B:
有特殊的地方要考虑

楼主:
是啊,比如那个引脚必须上啦?

楼主:
或者下拉?

网友C:
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就行。

网友D:
不用太注意。

网友E:
不用的io上拉或者下拉   不建议空着   上拉或者下拉主要看MCU型号

网友F:
设置成输出并悬空,抗干扰能力最好

网友G:
如果是AD引脚的话,不使用最好接地。避免串扰。

网友H:
设置为三态处理。

网友H:
楼主的引脚不要进行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I:
引脚可以设置为三态。

网友I:
不用的引脚尽量不要悬空

网友J:
设置成输出并悬空

网友K:
可以设置DSP28335的IO位三态。

网友K:
最好不要接地,这样功耗就大了。

网友L:
MCU什么型号的,有没有内部的上拉

网友M:
设置为三态输出

网友M:
不使用的引脚不要设置为悬空处理。

网友N:
设置为高阻态。

网友N:
不用时引脚不可以悬空

网友O:
这个按照低功耗的进行处理的就可以的

网友P:
这个一般pdf资料上有讲到的,,参考下里面低功耗设计的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