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计数器TIMER_A计数器每记一次数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7-02-15):
msp430g2553计数器TIMER_A计数器每记一次数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A:
怎么计算?

网友B:
有计数功能吗

网友C:
要看你开始定义计时器A时选用的时钟源~

楼主:
那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D:
可以通过它的寄存器来设置

网友E:
TIMER_A计数器+1取决于你使用的时钟源的频率,1M的话,就代表1秒/1M = 0.000001秒,   0.000001秒震荡一次,然后TIMER_A计数器的寄存器设置计数多少进入定时器中断达到你想要的时间长度,例如我设置计数到1000就中断,那我的TIMER_A计数器的寄存器就存入1000的数值,0.000001秒*1000 = 0.001秒,也就是1ms的时间间隔进入中断

网友F:
这个跟你的时钟有关系。

网友F:
使用DCO一般是1M的时钟周期。

网友G:
这个分频怎么配置的?

网友G:
TIMER_A计数器也是根据时钟源配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