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 高性能电机位置方案介绍.

楼主(2017-02-15):
2016 IADC 高性能电机位置方案介绍。英飞凌论坛淘来的资料,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2016 IADC

网友A:
讲磁编码器的啊

网友B:
下载一下看看,这里就属楼主发的帖子最多,怎么着也得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下看看,这里就属楼主发的帖子最多,怎么着也得支持一下。

网友C:
隧道磁阻效应传感器,sensor和永磁体的距离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功耗也比传统的HALL低很多;以前见过江苏多维的器件,但是价格也高;
On-Aix测量的件里边,奥微的现在比较常见,某宝上也能轻松买到。
其实做这类器件的公司现在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隧道磁阻效应传感器,sensor和永磁体的距离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功耗也比传统的HALL低很多;以前见过江苏多维 ...

欢迎积极探讨。

网友C:
没有做过电动车相关的应用,汽车级的磁编码器件,没记错的话,Allegro也有卖,他们家还有一些步进驱动、电流霍尔什么的,用在仪表板、电驱上面也还不错。
磁编的话,德国iC-Haus也有很多产品,旋转、直线的都有,但是国内直接抓货困难些,得找代理,量少一个月左右周期;他们家有的器件指标比别家的高一些,可能因为难买,价格也高一些;
还有一个厂家就是被Renishaw收购的斯洛文尼亚RLS公司,专门做磁编,他们的轴端测量元件我也用过,性能也不错,就是有些贵,考虑到他们是专做编码器的,可能技术上要强一些,Renishaw的一个技术支持专门介绍过他们与奥微在元件上的主要区别,称RLS的器件在HALL阵列的布置数量、精度、处理算法有优势;
然后就是奥地利微电子,他们的器件很常见,旋转、直线也都有,其他霍尔器件也不少;AS5304、AS5311之类的器件用起来也比较顺手,但是最高测量速度不能太高,优点就是器件以及磁尺都比较便宜,也容易拿货;
多维那家的隧道磁阻效应器件,装的时候对器件与永磁体之间的距离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因而安装调试要方便不少,——不少霍尔器件在使用前,传感器与永磁体之间的间距需要仔细调校,一些厂家也给出了方案或工具;间距不合适,检测精度会受到影响;而这个TMR用起来就要轻松很多,缺点就是:贵。
喜欢DIY的也可以用两个、四个、六个或者八个(乃至N个)线性霍尔组成一个测量单元,围绕双极或多极永磁体布置,通过一些信号处理手段也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类似编码器的正交编码信号输出;知名的电动平衡车Segway的轮边电机就是用的这个方案(现在还用不用不知道);对于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这个方案可以在成本与性能之间做到较好的平衡,相较光电的方案,可靠性也更高一些。

楼主(2017-03-18):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过电动车相关的应用,汽车级的磁编码器件,没记错的话,Allegro也有卖,他们家还有一些步进驱动、电 ...

不错,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