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耦合电容是如何带来的延迟效果

楼主(2017-02-15):
一般的rc延迟电路不同,是将电容接地来采集电容端的电压来达到延迟效果,那么耦合电容是如何带来延迟效果的呢?有些想不明白!

网友A:
“耦合电容带来延迟效果 ”
谁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带来延迟效果 ”
谁说的?

耦合电容容量太大时,电路出现延迟。电路上电后要等待几十秒才有反应,特别是信号幅度很小的时候。在此提醒:不要把信号波形的电压攀升速率跟信号的相移动给混淆了!电路上电平稳之后,电路中耦合电容增大使耦合电容构成的高通滤波器时间常数变大,故电容两端电压要发生变化就更缓慢,电容一极增大(减少)多大电压,另一极就基本增大(减少)多大电压,电容越大,应该是这种同步的现象越明显。当开始上电的时候,电容的容量越大,它可以存储的电荷就越多,就意味着它的充电时间越长,也就是达到稳定的时间越长。这个时间就是信号延迟了。这种延迟就会带来音频信号的不良后果——失真增大!!
http://www.jd-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action=printable&tid=4667668

楼主:
这是我看到的一篇**感觉这段有些疑问就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带来延迟效果 ”
谁说的?

您看看他这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是因为大容量电容的电压建立通过一个大阻值电阻来进行,所以电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开始工作。
你说它是“延迟”。。。。。说的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看到的一篇**感觉这段有些疑问就问问。

不必理会他。
有条件搭个电路实验,没有条件搭电路也可以仿真。
注意:无论是搭实际电路还是仿真,上电后要等待一段时间,让电路达到稳定状态。上电后一段时间内电路是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大容量电容的电压建立通过一个大阻值电阻来进行,所以电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开始工作。
你说它是 ...

谢谢您的指点,也就是说只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进入状态,在开启后不会对之后的信号产生影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理会他。
有条件搭个电路实验,没有条件搭电路也可以仿真。
注意:无论是搭实际电路还是仿真,上电后 ...

谢谢您的指点,我去试试这电路的实际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我去试试这电路的实际效果。

你说的滞后是不是相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滞后是不是相位呀

感觉原文是指相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原文是指相位。

那信号通过电容,相位滞后90度,这是基本常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信号通过电容,相位滞后90度,这是基本常识呀

但这并不会带来他文中那些效果。什么充电时间变长什么的,感觉在说去耦电容。

网友D:
要就事论事,这种飞来的一句话,大可理解为——听说天上掉下来一条龙。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作为耦合电容使用的电容和输入电阻形成一个高通,只要信号频率高于其下线,那么电容的大小并不会带来文中所说的那些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就事论事,这种飞来的一句话,大可理解为——听说天上掉下来一条龙。

小子学识疏浅,怕是有些地方没考虑到,便来问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作为耦合电容使用的电容和输入电阻形成一个高通,只要信号频率高于其下线,那么电容的大小并不会 ...

你的理解是对的。
输入信号频率低于转折频率时,也不会产生“延迟”,而是输出相位超前于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这并不会带来他文中那些效果。什么充电时间变长什么的,感觉在说去耦电容。 ...

那充电时间跟电容大小,电流大小,电阻大小很多有关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充电时间跟电容大小,电流大小,电阻大小很多有关呀

原文是“耦合电容容量太大时,电路出现延迟。电路上电后要等待几十秒才有反应”,这是对的。上电前电容两端电压为零,上电后各电容都要充电,包括耦合电容。这是暂态过程。这段时间内电路确实没有“反应”,实质上是电路中某些部分还不能正常工作,例如某支管子还处于截止或者饱和状态,不能放大。
经过一段时间后,电路达到稳定,在无信号输入时各电容并不会充电放电。所以原文“电路上电平稳之后,电路中耦合电容增大使耦合电容构成的高通滤波器时间常数变大,故电容两端电压要发生变化就更缓慢”是错的。达到稳定后,耦合电容再大,也不会发生“延迟”。
所以我在7楼说“注意:无论是搭实际电路还是仿真,上电后要等待一段时间,让电路达到稳定状态。上电后一段时间内电路是不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文是“耦合电容容量太大时,电路出现延迟。电路上电后要等待几十秒才有反应”,这是对的。上电前电容两 ...

那个是对静态直流说的,对交流电,电容一直在不停的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是“耦合电容容量太大时,电路出现延迟。电路上电后要等待几十秒才有反应”,这是对的。上电前电容两 ...

这就是我所疑问的两点,耦合电容需要先充一会电才能正常工作吗?正常工作后在信号频率满足条件下是否会带来后续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所疑问的两点,耦合电容需要先充一会电才能正常工作吗?正常工作后在信号频率满足条件下是否会带 ...

我们一般都假定设备(仪器)上电之前已经放置很久,所有电容都已经放电完全,所以上电后各电容多半都要充电到一定程度(这个一定程度,就是稳态时应该具有的程度),然后才能够正常工作。
这段时间可能比较短,例如0.05秒,人根本感觉不出来。也可能相当长(尤其是愚蠢的设计),达十几秒甚至更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所疑问的两点,耦合电容需要先充一会电才能正常工作吗?正常工作后在信号频率满足条件下是否会带 ...

耦合电容在电路正常工作时两端电压通常不为零(否则就不需要耦合电容了),但在上电之前一般为零(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电源了),因此上电后一定会有一个充电过程。充电过程时间则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往往是愚蠢的设计)。
上电后经过一段时间,电路正常工作后,耦合电容比需要的大,并不会带来什么“延迟”。

网友E:
原文混淆了上电延时与信号延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在电路正常工作时两端电压通常不为零(否则就不需要耦合电容了),但在上电之前一般为零(因为很长 ...

十分感谢您的解惑。

网友F:
to LZ:

必须搞清楚相位的超前和滞后以及信息的延迟之间的本质差别。

相位的超前和滞后,严格来说仅针对稳态信号而言,此前提下信号信息由其单一周期完全确定。只有在接收端信息未知的情况下(非周期信号),才可谈论信息传输的延迟现象。信息传输只可能延迟,而不可能超前。

楼主的水平,还没有到考虑非周期信号的地步。
解释得比较好!如果信息可以超前,岂不可以预知明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 LZ:

必须搞清楚相位的超前和滞后以及信息的延迟之间的本质差别。

谢谢您的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 LZ:

必须搞清楚相位的超前和滞后以及信息的延迟之间的本质差别。

感谢您的讲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耦合电容容量太大时,电路出现延迟。电路上电后要等待几十秒才有反应,特别是信号幅度很小的时候。在此提 ...

原理一样,一个是时域上的,一个是频域上,一体二面。都是电容特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