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9生成PCB的时候多生成了一个GND网络

楼主(2017-02-15):
我试用AD9画了一个电路,是采用多图纸的方式,就是画了多个模块,最后再在一张图纸把这些模块连接起来,但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想请教一下大家。
就是在生成PCB的时候,我在总图纸原理图上点design命令下的update PCB doucument XXXX.pcbdoc。它会先生成器件和网络,但是生成的网络里面有两个GND,如下图示。然后,在往PCB文件里面导入的时候,只导入第一个GND网络,不导入第二个GND网络。其后果就是我的的板子上没有GND网络,就是连在GND的管脚全部都是空的,没有连入任何网络。

网友A:
设计问题吧。自己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问题吧。自己仔细检查一下

应该不是,我已经把所有的地全部删除然后又重新加上,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搜索GND字符后,所有地方的GND都会被删除,不仅是地网络的GND,甚至芯片上的GND字符也会消失。

网友A:
没有文件,光口头是找不到问题所在的。还得靠自己摸索啊

网友B:
可能含有隐藏的特殊字符,文件损坏也有可能,最好是一个个去排除.

楼主:
经过反复实验,发现只有在不同两个图纸上都有GND网络,就会生成两个以上的GND网络,只在一个图纸上就没事。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但电源就没这个问题,我这有好几套电源,都是正常的,就地不行

楼主:
哦,搞定了

网友C(2017-04-13):
如何搞定的,如果可以烦请讲一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搞定的,如果可以烦请讲一讲啊!

有个端口直接连到地上了,把这个端口和地之间放个东西隔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