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端口脉冲

楼主(2017-02-16):
端口进个固定频率的方波,如果要检测其下降沿,用外部中断还是输入捕获,哪个耗时较小

网友A:
是检测下降沿还是检测长度?
如果只是检测下降这个瞬间信号,那肯定是中断靠谱了,快。
检测下降后的长度,用输入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检测下降沿还是检测长度?
如果只是检测下降这个瞬间信号,那肯定是中断靠谱了,快。
检测下降后的长度, ...

单纯判断下降沿,输入捕获好像也是用的中断吧

网友B:
检测下降沿还是用中断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下降沿还是用中断好一点

你说的是外部中断吗,输入捕获也有中断啊

网友C:
输入捕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纯判断下降沿,输入捕获好像也是用的中断吧

可不是嘛,就是用的中断,所以你再用捕获,肯定没用用中断来的直接。

网友A:
当然了,你用捕获也是可以的,在捕获里可以设置好捕获的触发类型,比如捕获可以用来捕获脉冲信号,因为脉冲信号太短了,,,你可以对比一下,哪种效果比较好。

网友A:
输入捕获模式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宽度或者测量频率。

网友A:
如果你不是用于测量频率和脉冲宽度,还是建议你直接用IO中断或外部中断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捕获模式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宽度或者测量频率。

这个我知道,输入捕获模式和外部中断都设置为下降沿速度有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外部中断吗,输入捕获也有中断啊

输入捕获的中断跟那个不通,那个等于中断触发定时器的一种中断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输入捕获模式和外部中断都设置为下降沿速度有区别吗

我觉得应该是外部中断的速度快。因为这个更直接。

网友D:
输入捕获可以设置:滤波输入功能.有些MCU还有些其它高级功能.
外部中断没有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捕获可以设置:滤波输入功能.有些MCU还有些其它高级功能.
外部中断没有这些功能. ...

我现在程序对时间要求的很细,就是判断出脉冲的下降沿后迅速执行中断里的服务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