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由原理图导到PCB图,元器件全部在顶层,器件标号全在底层丝印层

楼主(2017-02-16):
Altim Designer 由原理图导到PCB图,元器件全部在顶层,器件标号全在底层丝印层。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在哪里能够设置?我想导到PCB板的时候,器件标号也在顶层丝印层。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楼主:
图片怎么添加在帖子上?

楼主:
图片请看附件

懂 了,设置问题

楼主:
急,在线等,麻烦各位大神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A:
这个应该在全局设置里有,,,回去我看下

网友B:
可以使用全局更改一次全部移至需要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全局更改一次全部移至需要的层.

谢谢,我主要想知道造成这个的原因。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在全局设置里有,,,回去我看下

好的,麻烦你知道原因后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C:
选取所有有问题的顶层器件,进行全局编辑,将圈圈内的选项修改成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取所有有问题的顶层器件,进行全局编辑,将圈圈内的选项修改成顶层。

谢谢,这个方法我懂,我主要想知道原因,想知道为什么从原理图导到PCB图时,会出现我截图的这个原因,我试了几遍,还是一样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我懂,我主要想知道原因,想知道为什么从原理图导到PCB图时,会出现我截图的这个原因,我 ...

看看你的器件库,

楼主:
看哪一部分呢?如图@songchenping

楼主:
看哪一部分呢?上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哪一部分呢?上图

这个得你自己看啊。我又没有你的器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你自己看啊。我又没有你的器件库

导过去是全部元器件都出现这个情况,不是一两个,这应该跟器件库没关系吧?

网友D:
软件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导入pcb后,再布局,布线等。布局布线期间根据设计需要更改对应元器件封装所在层等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导入pcb后,再布局,布线等。布局布线期间根据设计需要更改对应元器件封装所在层 ...

你的意思是说,软件本身设置就是元器件在顶层,编号在底层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软件本身设置就是元器件在顶层,编号在底层吗?

那就是那里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E:
楼主的PCB库不干净,一定不是官方的库对吧,所以才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pcb inspector改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那里没有设置好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哪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PCB库不干净,一定不是官方的库对吧,所以才出现这种现象

自己画的库,您说不干净是指哪里?请指导,谢谢!

楼主:
一次两次改一下是没问题的,那以后同样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总不能以后每次都这么改吧?治标不治本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画的库,您说不干净是指哪里?请指导,谢谢!

你画库时,把元件的标号都放到了底层

网友C:
把你的库放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画库时,把元件的标号都放到了底层

应该不是的,画库元件的时候没有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次两次改一下是没问题的,那以后同样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总不能以后每次都这么改吧?治标不治本呀!{: ...

这个是疑难杂症,如果以前没有问题,就这次有问题的话,建议将以前正常的项目(project)拷贝后,删掉以前设计,把新的原理图拷贝后生成PCB器件;
如果是头一次设计,建议重新安装软件后看看。
最好是回忆配置文件你改了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的,画库元件的时候没有这个。

**眼了,你重装一下软软试试吧,记住,除了WINDOWS缷载之外要手动把目录给删干净。当然,原文件应提前保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软件本身设置就是元器件在顶层,编号在底层吗?

看默认的颜色区分就知道在那层了,编号是黄色的,楼主是走入什么误区了???还是我理解错了???设置问题??
工具 -> 优先选项 -> PCb Editor -> Defaults -> 查看对象类型中的Component或者点击下面的“重新安排”

网友G:
把你的SCH和PCB文件都放出来,这样大家才好分析你的问题,如果怕原理涉密,可以先删除一部分。

这种问题99%是设置问题。不可能把所有设置的地方都给你讲一次,只有看到你的文件,找起来才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疑难杂症,如果以前没有问题,就这次有问题的话,建议将以前正常的项目(project)拷贝后,删掉以 ...

算是头一次,以前没有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了,你重装一下软软试试吧,记住,除了WINDOWS缷载之外要手动把目录给删干净。当然,原文件应提前保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我刚又重新从原理图导到PCB图中, 这次就正确了,全部编号都在顶层,神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刚又重新从原理图导到PCB图中, 这次就正确了,全部编号都在顶层,神奇了 ...

无病不死人,一定有什么原因,但愿楼主找到

网友(2017-04-21):
引用 网友D:
看默认的颜色区分就知道在那层了,编号是黄色的,楼主是走入什么误区了???还是我理解错了???设置问 ...

谢谢此方**确。

网友H:
工具 -> 优先选项 -> PCb Editor -> Defaults -> 查看对象类型中的Component或者点击下面的“重新安排”

网友I:
盗版的吧

网友J(2018-04-30):
引用 网友H:
工具 -> 优先选项 -> PCb Editor -> Defaults -> 查看对象类型中的Component或者点击下面的“重新安排”
...

谢谢,就是这样搞定的

谢谢 我也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