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和功放的负电压

楼主(2017-02-16):
运放和功放都需要提供负电压,请问负电压的作用是什么?

负电压的产生是参考点不一样,看了一些资料,说是比如两节1.5V 干电池串联,选取中间的点作为参考点,就是 +1.5v和-1.5v,这个参考点是不是就是连接功放的接地 ????

网友A:
首选,运放(功放是运放的一种)并不是一定需要负电压供电,有无双电源供电仅仅是内部晶体管工作的参考点不同;
其次,电池系统负电压的产生,并不是楼主那样随便接的,有专门的电荷泵产生负压的芯片,可以方便的产生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选,运放(功放是运放的一种)并不是一定需要负电压供电,有无双电源供电仅仅是内部晶体管工作的参考点不同 ...

感谢您的回答!!

我主要搞不清楚负电压的问题,比如说需要+60v和-60v的电压供电给功放,此时的接地点相当于是60v,电压的关系是 120v 60v  0v,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吗?

网友A:
理解不正确。
要看选取什么电压作为参考点,选择系统GND做参考点,如果系统给正负电源供电,比如正负12V,那电压关系就是12V、-12V和0V,如果单电源24V供电,选择12V做为参考点,那电压就是24V,12V,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正确。
要看选取什么电压作为参考点,选择系统GND做参考点,如果系统给正负电源供电,比如正负12V, ...

用电荷泵产生负压的芯片,内部原理看不太懂,切换开关给电容充电放电,请教一下大神内部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电荷泵产生负压的芯片,内部原理看不太懂,切换开关给电容充电放电,请教一下大神内部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

E:\图片

网友B:
功放在作交流放大时,信号有负电压成分,所以需要输出负电压。有负电源,才有输出负电压的可能。

运放在输出端也需要表现出负电压时,也需要负电源才能实现,否则可以使用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在作交流放大时,信号有负电压成分,所以需要输出负电压。有负电源,才有输出负电压的可能。

运放在输 ...

受教了,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放在作交流放大时,信号有负电压成分,所以需要输出负电压。有负电源,才有输出负电压的可能。

运放在输 ...

单电源功放照样可以输出负电压,并以糸统地为基准,以前的OCL功放就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功放照样可以输出负电压,并以糸统地为基准,以前的OCL功放就能实现。 ...

使用单电源的OCL功放实现负电压输出到喇叭,是使用一个上千微法的电容器隔离直流以后得到的,在隔离电容前是直流脉冲波,没有负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电荷泵产生负压的芯片,内部原理看不太懂,切换开关给电容充电放电,请教一下大神内部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

浮充,有一个浮充电容切换二边电源,这样,电容作为电能的载体。从原边转移到次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单电源的OCL功放实现负电压输出到喇叭,是使用一个上千微法的电容器隔离直流以后得到的,在隔离电容 ...

必须有要一个前提是,直流放大器,或者说直接耦合电路,才要求有一个负电源。前半句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