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智能时代—2.4G+手机wifi调色温控制LED方案

楼主(2017-02-16):
2.4G+手机WiFi+墙壁开关 无线调光调色温控制系统方案

一、方案功能及特点
本系统是一款高性能LED 2.4G+WiFi无线调光调色温产品,主要应于用各类需要调光调色温的LED 灯(不限功率),如 LED球泡灯,LED吸顶灯,LED筒灯,LED灯板等。遥控器可以直接对LED灯进行控制,也支持手机APP发控制信号给WiFi盒子去控制LED灯,可实现自由分组,灵活控制,方便使用。
1.遥控器参数

工作电压3v,一般2节AAA电池就可以,发射频率范围在2400-2483.5MHz,调制方式GFSK,发射功率:6db,待机功耗5uA,遥控距离20-30米,外观尺寸:109*53*22。

2.遥控器按键功能定义

3.基本功能操作:
A、对码和分组:遥控器需要与控制器进行对码操作后才能使用,方法如下: 将控制器与负载灯具,电源连接正常完成后,选定需要分组控制的灯,切断电源 10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秒钟内)点击相应组开键 ,该灯将"慢闪三下"确认匹配与分组成功。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将所有欲分组的灯分组。

注:每个控制器只能同一遥控器上的一组匹配,一个遥控器可以匹配无数个控制器,但一个控制器最多只能同时接受4个遥控器同时匹配。
B、清码与重新分组:如果房间布局改变,或者使用喜好变化,可能需要更改以前的分组,重新分组前需将遥控LED 灯的地址码清除,方法如下:

选定需要清码的灯,切断电源3-10 秒钟后重新接通电源,在接通电源的瞬间(3秒钟内)点击"全开"键相应组开键,5次, 该灯将"快闪六下"确认清码成功。清码成功后重新分组的操作过程和第A条"对码和分组"的操作过程完全一致。
C、小夜灯功能:长按"全关"键,所有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长按"分组关"键,可以将分到该组的灯同时调至小夜灯模式,小夜灯亮度为最高亮度的2‰。

二、WiFi 盒子及手机APP
1、 WiFi 盒子
此WiFi 盒子相当于一个信号中转器,把手机发出来的指令,中转后发给灯具,实现对灯的控制,无需复杂操作,所以不需要仔细介绍。

三、墙壁分段开关调色温

墙壁分段调光功能平常处于休眠状态,是为了防止遥控器丢失,且灯的亮度调得很低的时候的应急补救,需要开关3次墙壁开关唤起此功能,分段调光灯的状态分别是--正白,暖白,中性光,小夜灯,并具有**功能。当灯收到遥控器或者手机APP的信号后,开关调光功能进入休眠状态。

2、手机APP操作跟遥控器一样,详见遥控器

三、LED电源与模块

相关参数

电源要求
本系统需要恒流或者恒压的电源,并且具有快速的响应速度,控制模块的pwm 几乎是4M(1000*4000)的频率,对于采用源边检测电流的恒流源是不可以的,(原因就是反应速度太慢,会造成LED 灯闪烁,抖动,调制不良等问题。也许有些电源厂家可以做好,客户需要自己测式),最好采用次级三极管检测反馈的电源,反应速度快。(还有就是直接利用光耦的门槛电压来恒流的,效果也很好,就是效率稍微低了一点,和用三极管检测恒流的原理相同,只是三极管的门槛电压低一下,效率就高一些)。 一般的电源,负极只有一个,在控制板上面可以把led-和V-连起来,但是在低亮度是效果就会差一 些。可以把电源的负极分为两个,LED-就是经过恒流检测的地,V-就是最终的地,这样,控制模块用的电就不经过恒流检测,在低亮度就会效果较好。

本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