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求设计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采纳微信红包20块

楼主(2017-02-16):
主电源20V,备用电源12V,用proteus设计

网友A:
这种电路不是超多么。。。。非要proteus画一下不就搞定了

网友B:
自己想一下就可以了;

简单点,2个电源单独各串一个二极管好了

网友C:
20V和12V各接一个mos管,上电通过io保持电平,让其中一路mos管导通,当检测到20V没有了,让另一路mos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