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定要玩,那么就玩一下吧....

楼主(2017-02-16):
曾经说过,傅里叶变换对于常用的一大类信号的分析会出现广义函数,那是泛函分析的范畴。这里不具体讲泛函,仅直接给形式结果。

楼主:
先看那个“cos”的傅里叶变换是如何来的:

楼主:
对于RC低通,给几个式子:

楼主:
一定要玩傅里叶变换,那么看一看下面的式子:

楼主:
好好的复变函数不用,硬是要绕泛函一圈,何苦呢?!

下面给出拉普拉斯变换分析:

楼主:
关于广义函数——冲激函数,我特意发过一个帖子:

见识一下什么是数学....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7964-1-1.html

网友A:
你粉丝所给的论文,都玩过了你又来二遍,有意思麽?

请注意,你粉丝的问题,不在于具体推导,而是傅立叶变换是稳态还是包含初始条件?

楼主:
我曾经说过:

如果有人说,两个不同的“古典”函数因其都逼近冲激函数,就认为相应的“古典”函数间同样具备“古典”意义下的逼近关系,那么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那是忽悠

楼主:
别把那个冲激函数想得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