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转】关于Keil中的flashloader

楼主(2017-02-16):
你有想过我们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是如何下载到目标芯片的flash中的吗?上图的flashloader是个啥子玩意?表面是我们点了编译器的一个下载按钮,二进制文件是直接下载到flash中去了,其实不然。
Flashloader是IAR为C-SPY调试器开发的一个可执行小程序(有点类似Bootloader),IAR在调用调试器的时候需要先将Flashloader可执行文件下载到目标芯片的RAM中。
然后再将要下载的文件也放到RAM缓存中之后C-SPY通过指令启动Flashloader程序,它读取编程数据再将其写入到目标芯片的Flash之中去,完成目标芯片Flash的擦写和编程。
最后清除释放RAM区Flashloader程序和编程数据,启动新的程序运行

网友A:
以前没用过这个功能下载呢,感觉就是那个个下载工具。没想到可以用来下载目标代码到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