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C语言菜单程序(二级指针学习)

楼主(2017-02-16):
Menu_Index中通过判断按键值调整菜单指向,并将菜单指向MenuIndex返回
其中主要是按键KEY_ENTER切换菜单比较关键
这里用 MenuIndex_LastLvl这个数组来在切向下一菜单是记录上一菜单的指向,如果定义成如下的结构体中的当前选择项就更方便清晰了。
2.
返回主页

清除全屏后,改变两个标志位

注:把正常情况的处理放在if后面。因为if语句总是需要先做判断,如果把发生概率小的放在if语句中,把执行概率大的代码放到后面,意味着if语句将进行多次无谓的比较。
不用担心菜单指向的复位问题,有按键按下后开始走上面一个if语句,会重置为零
并且MenuIndex_LastLvl是在走向下一菜单时,记录上一菜单的指向,只有通过返回上一页选项才会用到,直接返回主页后以前的记录都没有用了。
直接返回主页时需置零MenuLevel变量
3.
这个程序的问题在于所以菜单内容全都事先全部定义好,这会占用大量的存储空间。
我要做的就是用malloc动态生成下一菜单的显示内容
4.

从这边可以看出上面这个结构体只是对当前显示菜单中的每一个菜单选项进行分装
而上面这个确是对当前显示菜单的全封装。
a.
u8 *menuItems[17];//菜单项目
这是一个指针数组,它的实质是一个数组,只是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menuItems[0]menuItems[1]……是一个指针变量,可以用来存放变量的地址

可以看出这个指针数组的每一个元素就是放的上面几个字符串的首地址
b.
struct menu **subMenus;//子菜单
可以暂时理解和上面一样的指针数组,由于每个菜单选项下都会有子菜单,每个子菜单的首地址就需要放在一个指针数组内。
c.
struct menu *parent;//上级菜单 ,如果是顶级则为null
因为每个子菜单的父菜单只可能有一个,所以只需要一个结构体指针。
d.
void (**func)();//选择相应项按确定键后执行的函数
这里同样可以理解为指针数组,只是这个数组里的元素放置的不是普通变量的地址,而是函数的入口地址罢了。
因为每一个子菜单都会有相应的函数调用需求,可以在相应的函数内用malloc分配空间,建立下一级子菜单的相关内容。

网友A:
用指针做菜单确实是个很不错的方法,因为可以通过前进后退定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