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带外部存储器接口的ARM单片机/微控制器

楼主(2017-02-16):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引脚比较少,价格比较低的,NXP的LPC221X系列不错,就是引脚比较多,模拟功能也用不上。

网友A:
任何型号都可以,大不了用常规IO模拟。

网友B:
都可以的。看你用什么外部存储器,找个配合更方便的mcu就可以

网友C(2017-04-21):
可供选择的比较多QQ:459023641。

网友D:
一个 外部 SRAM 就几十个引脚了, 你还希望很少引脚吗?
或者, 你考虑用 SPI 接口或者 I2C 接口的存储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