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或者可以替代可控硅过零检测电路的方案,

楼主(2017-02-16):
谁有或者可以替代可控硅过零检测电路的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固态继电器啦,还可以用过零触发光耦来驱动。

楼主:
我的负载是一个加热器,用继电器的话通断比较频繁啊

网友B(点评):
固态继电器又没有机械继电器的寿命问题。

网友C(2019-07-31):
加热器一般不会产生电流浪涌,所以对过零的需求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