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半桥,全桥

楼主(2017-02-16):
对MOS管的驱动电路形式,常用推挽式电路,增强驱动能力
而功率放大的电路形式,常使用全桥或者半桥的电路形式,放大功率
同样是要接外接供电电源,为什么驱动用推挽,功放用全桥半桥?
如果交换电路形式呢?
谢谢

网友A:
你所说的“推挽”,是指互补串联推挽电路。你所说的半桥,是指同极性管子构成的串联推挽电路。连同全桥以及其它一些电路,都属于推挽电路。
你所说的“为什么驱动用推挽,功放用全桥半桥?”答案很简单:因为小功率互补管容易生产,大功率PNP管和P沟MOSFET管生产困难,性能不够好,价格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推挽”,是指互补串联推挽电路。你所说的半桥,是指同极性管子构成的串联推挽电路。连同全桥以及 ...

谢谢你的回答,ma哥
还有以下不明白
1.你的意思说全桥,半桥电路都是属于推挽大类?
2.半桥是同极性的MOS管串接而成为,那么全桥也是同极性的MOS管吧?
3.采用互补的MOS管串联,和采用同极性(非互补)的MOS管串联,有什么不一样?
请说细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ma哥
还有以下不明白
1.你的意思说全桥,半桥电路都是属于推挽大类?

1、“推挽”原文是 push-pull ,交替地工作,你一下我一下,即可称为推挽。故这几种电路都应该归入推挽大类。首帖所说的推挽,我已经说过,属于互补串联推挽(互补是指NPN和PNP两种极性,串联是说直流供电上两管串联),是推挽的一种,或者叫一个子集。半桥也是推挽的一种。
2、全桥也是使用同极性的管子,但使用四支。严格地说,使用四支管子,也可以是两支NPN两支PNP,但实际上从来没有人这样用过。
3、P沟MOS管贵,且性能不好(耐压低,导通电阻大),所以尽量少用。使用同极性管子构成半桥或者全桥,驱动比较麻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