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关于运放SR和GBW

楼主(2017-02-16):
如图,是一个高速运放的芯片资料,SR那里,后面的cinditions,VS=+3.3v,G=+2,2.5VOTPUTSTEP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只有在放大倍数是2的是时候他的SR才是55V/us呢?
我想知道这个芯片放大倍数是10的时候的SR,应该怎么算了?
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如图,是一个高速运放的芯片资料,SR那里,后面的cinditions,VS=+3.3v,G=+2,2.5VOTPUTSTEP是什么意思呢?”

测试条件。

“是不是只有在放大倍数是2的是时候他的SR才是55V/us呢?”

至少是在这个条件下所测得的。

“我想知道这个芯片放大倍数是10的时候的SR,应该怎么算了?”

这需要按特定条件测试。

网友B:
不懂就别吱声!打马虎眼功夫也太强了!

人家楼主问题是,如何根据G=2的Sr,推算G=10时的SR!
他叫人家去测?!牛头马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别吱声!打马虎眼功夫也太强了!

人家楼主问题是,如何根据G=2的Sr,推算G=10时的SR!

那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算呢?

那估计这不能推算,只能测

网友C:
这个计算放大倍数是10的时候,sr小也没事,那你还想多大

网友D:
运放压摆率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测试电压,得出的数字不同而已。厂商的数字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计算放大倍数是10的时候,sr小也没事,那你还想多大

我需要至少45V/u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算呢?

分立件设计工程师,老是会以为SR跟增益带宽等参数一样,是运放内部参数,其实不是的,SR还跟反馈结构有关!
嫌计算麻烦,就用常规的功率带宽积估吧!

是的,对大信号时,功率带宽评估器件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压摆率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测试电压,得出的数字不同而已。厂商的数字游戏! ...

我想把一个1Mhz,3V的方波,经过这个运放放大10倍,输出不会失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立件设计工程师,老是会以为SR跟增益带宽等参数一样,是运放内部参数,其实不是的,SR还跟反馈结构有关 ...

不嫌麻烦,我是不知道该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至少45V/us

那差不多够用,如果这个是典型值!

具体电路中,运放最大输出电流指标手册是有的,等效负载电容可以计算的,这个I/C是知道的,这个不能太接近运放手册中的SR,不然估算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差不多够用,如果这个是典型值!

具体电路中,运放最大输出电流指标手册是有的,等效负载电容可以计算 ...

您能教我一下具体怎么估算么?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把一个1Mhz,3V的方波,经过这个运放放大10倍,输出不会失真么?

1,矩形波用运放放大的思路不可取,应考虑比较器。
2,以矩形波重复频率去选择运放压摆率是错误的,应该用斜率。频率1KHz和1MHz的矩形波,如果斜率一样,不失真传输要求的压摆率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把一个1Mhz,3V的方波,经过这个运放放大10倍,输出不会失真么?

阶跃响应前半段,受限于SR,后半段受限于GBW和相位余度!
所以别单看这一个指标!
分立件设计师主要关注两个指标,SR和GBW!

网友E:
SR跟满功率带宽(FPBW)密切相关,
FPBW=SR/2paiAmax   Amax 运放能输出的最大值,满功率值。
关于FPBW定义:将运放接成特定增益闭环电路(一般1),连接特定负载,输入加载正玄波,输出为指标规定的最大输出幅度,此状态下,不断增大输入信号频率,直到输出出现因压摆率限制产生的失真为止,此频率为满功率带宽。
一般会比GBW小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能教我一下具体怎么估算么?谢谢了

晕,这得码多少字?
不过我可以把参考书拍照传上来,了解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A:
LZ:

看了那么多,你知道如何计算了吗?

这句问得好。

网友A:
再给个实际数据手册中的数据:

不知道器件结构,更别说是具体内部参数了。如此前提下妄谈计算,忽悠而已!

网友B:
猪头,哪款运放没有原理简图?
计算SR,必须知道I和C?

楼主:
总结一下吧,跟各位老师学习了很多,自己基础实在太差,有些东西可能理解不了,最后确实也没有闹的太清楚,目前打算挑几个运放各买几个回来试一试.总之,谢谢各位老师耐心的教导.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D:
  运放OP-07的压摆率3e+5v/s,如果输入Vp=0.5v正弦波放大2倍输出1v,那么正弦波最大频率f多少?
  按照斜率SR=2pifVp公式,可得f=SR/2piVp=(3e+5)/2*3.14*1=47.8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OP-07的压摆率3e+5v/s,如果输入Vp=0.5v正弦波放大2倍输出1v,那么正弦波最大频率f多少?
  按照斜率 ...

这个公式我知道,可是芯片资料山写着在G=2条件下是那个SR,我担心G如果不是2,那SR会不会变换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图,是一个高速运放的芯片资料,SR那里,后面的cinditions,VS=+3.3v,G=+2,2.5VOTPUTSTEP是什么意思呢 ...

小信号测试时,可得增益带宽,大信号时也可得功率带宽,或者用SR来评估在大信号时的带宽,大信号时,输入级已处在临界线性状态,有开关态的特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把一个1Mhz,3V的方波,经过这个运放放大10倍,输出不会失真么?

看功率带宽或SR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功率带宽或SR

可是SR那里的的条件是G=2,意思G等于其他,这个SR就会变化么?是怎么变大还是变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我知道,可是芯片资料山写着在G=2条件下是那个SR,我担心G如果不是2,那SR会不会变换呢? ...

压摆率55是不变的。
不要理会放大多少倍,仅看看输出幅度电压多少作为Vp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允许输入正弦波的最大频率。如果Vp和频率已知,算出的斜率SR必须小于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摆率55是不变的。
不要理会放大多少倍,仅看看输出幅度电压多少作为Vp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允许输入正 ...

谢谢您耐心的指导,那方波的斜率怎么算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耐心的指导,那方波的斜率怎么算呢?

矩形波斜率与频率(周期)无关,所以不能用频率计算;规则的三角形波就可以用周期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把一个1Mhz,3V的方波,经过这个运放放大10倍,输出不会失真么?

上面说了,不是低通应用,这个指标就不太关键!

麻烦的事,可能是正负摆率不对称!选运放时得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矩形波斜率与频率(周期)无关,所以不能用频率计算;规则的三角形波就可以用周期计算。
...

谢谢您,那我输入信号是FPGA晶振分频出的数字信号1MHz,也是用SR=Vp/t算么?我那个波基本是直上直下的

不要盯着放大倍数不放,忘掉它。放大5倍输出1.5v和放大50倍输出1.5v,Vp都是1.5v,计算的斜率SR一样。
如果矩形波就这样算。 基波前后沿直上直下,你展开到能看清楚斜沿所用时间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了,不是低通应用,这个指标就不太关键!

麻烦的事,可能是正负摆率不对称!选运放时得注意!

谢谢您耐心的指导,您说的这个现象我在测试时确实出现过,之前用的运放压摆率为7.2V/us,1.8MHz的GBW,放大10倍时,输入信号频率最多到50KHz,超过就成了三角波,失真了,所以我现在又选择了一款运放,但是看完芯片资料以后,有了上面那个SR和GBW的问题,我怕频率高了还是失真。所以想搞明白再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是SR那里的的条件是G=2,意思G等于其他,这个SR就会变化么?是怎么变大还是变小呢? ...

看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那我输入信号是FPGA晶振分频出的数字信号1MHz,也是用SR=Vp/t算么?我那个波基本是直上直下的 ...

那我现在直接算SR,我输入信号了1MHZ,要放大到20V,那么我根据SR=2Pi f Vp  ,我至少需要125.6V/us的压摆率的芯片么?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注意,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直接算SR,我输入信号了1MHZ,要放大到20V,那么我根据SR=2Pi f Vp  ,我至少需要125.6V/us的压 ...

那方波怎么算呢?请您原谅我的愚钝,谢谢您的耐心,意思方波的f和正弦波的f不一样么?感谢您的耐心

网友D:
附件是22楼计算的仿真。

网友D:
  上图的频率高则斜率大于压摆率,输出正弦波(紫色线)升降沿成直线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的频率高则斜率大于压摆率,输出正弦波(紫色线)升降沿成直线失真。

哦,谢谢您,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方波的斜率要跟压摆率比较,方波的斜率=Vp/t,对么?老师

1,理解对。 2,都是网友,我的水平不足以当老师。 3,若你是在校学生,对与教科书矛盾的内容,以正统为准才有分数。

网友G: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