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回值计算

楼主(2017-02-16):
(无正文)

网友A(点评):
理论计算的我不懂。 0.3v比较器,应多个方案比对。如果555内部设置的比较电压不准,输出频率就不准,就不会叫做时基片。

网友B:
LM393输出端无非两个状态,一个高电平,另一个低电平。注意由于负载影响,高电平未必是1.8V,除非负载电流为零。
根据输出端的这两个电平,再根据比较器翻转时比较器的两输入端电位相等,即可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3输出端无非两个状态,一个高电平,另一个低电平。注意由于负载影响,高电平未必是1.8V,除非负载电流 ...

原来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的是,第二个图将Vref移到 - 端,比较器的参考电压 不像图1那样 受输出端电压分压影响,这时还会有 ...

“这时还会有正负 2个滞回值吗,还有滞回功能吗?”
还会有的。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输出为高电平时,电路的状态见图一。
图一:

理想运放输入端无电流,输出端电压为Vdd=1.8V,电路电流I1的方向从右至左。

I1=(1.8-0.3)/R2=1.5/R2

Vin=I1*R1=1.5/R2*R1=1.5*R1/R2

输出为低电平时,电路的状态见图二。

图二:

理想运放输出端的电压为0V,电路电流I2的方向从左至右。

I2=0.3/R2

Vin=I2*R1=0.3/R2*R1=0.3*R1/R2

所以比较器滞回值V△=1.5*R1/R2-0.3*R1/R2=1.2*R1/R2

网友D:
求楼主的资料来自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楼主的资料来自哪?

百度图片的

网友D:
谢谢,以为是PDF上面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