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自己弄了一个稳压电路.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2017-02-16):
电压输入范围是DC 3-250V,要稳定成单片机可用的电源电压2.5v左右.因为硬件方面不是很懂.请帮忙看下是否可行?我自己估计电压低到3V可能够呛.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确认输入从3到250V这么大范围??输入的250V是市电来的么?需要隔离么?

楼主:
不是市电,是电池串联来的电,客户要求最高可到250v,直流电压.没有什么隔离的.我只是要把这个电压显示出来.但是单片机电压也来自这个电池串联的电压.

网友B:
恐怕有点不行

网友B:
参考
这个是6.5-100V

楼主:
是高电压不行,还是低电压不行,低电压还可用和客户沟通一下的.高电压能否稳住?我后面的稳压管耐压是30v的.

网友A:
估计是电动汽车之类的东西,一堆锂电池串联起来的。

电压范围太宽了,想用DC-DC,只能用AC-DC的控制器,这样低端工作电压不会这么低。

考虑用电阻降压,如果电流稍微大一点,发热和浪费的功耗又受不了。

建议楼主把单片机的工作电流尽量减小,能减小到uA级最好,然后用电阻+稳压管的方式来做,发热和浪费都会非常少,但是压差还是不能太大。

我估计你的客户有很多个电池版本,你可以考虑每个版本适配一套方案出来。

楼主:
估计单片机系统如果2.7v或者2.5v供电.但是应该会有10mA左右的电流,因为是用数码管来显示测试出来的电压.再怎样也得3位数码管.所以不会到uA级别这么小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单片机系统如果2.7v或者2.5v供电.但是应该会有10mA左右的电流,因为是用数码管来显示测试出来的电压.再 ...

你考虑用液晶屏来显示,就可以到uA级去了,如果你不用开关电源,用线性稳压,就相当于250V上有个10mA的功耗,就是2.5W,算算电池的消耗和电阻的发热量?

楼主:
按照我那个电路图.功率是浪费在功率三极管上.其实是可以承受的.这个三极管最大功耗可达25W,按照这样还是很多余量的.我想问一下,假设不考虑到这种浪费的事情.正常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A:
不怕浪费当然可以,10k电阻去掉,多余。

楼主:
好的,谢谢,到时候做实验看看,其实正常使用不会这么高的电压,但是至少要满足客户的要求.

网友C:
感觉用两级BUCK会好一点,第一级 30~250降到330,低于60就直通。
第二级3~30降到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