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2017-02-16):
能不能不用驱动芯片,仅仅用芯片引脚来驱动MOS管?

楼主:
我在想只要你的电压达到了一个阈值,也就是MOS管的Vgs(th)的值,那么就可以驱动MOS管了。为什么一定要有驱动电路?

网友A:
这个跟具体应用场景相关,如果大功率的应用场合,驱动是有安全栅的作用的

网友B:
可以的
具体看 mos VGS

网友C:
能不能驱动要看管子的参数,IO输出满足管子的要求就可以,否则就不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D:
选择合适的mos管和mcu就可以

网友E:
驱动MOS可以用驱动芯片或分立器件。和MOS管和应用要求有关。

网友F:
恒流源别人都是使用OP07芯片直接驱动。07才输出30mA的电流,关键看Vgs电压。也有使用TLP521-1之类的光耦直接驱动的,关键看你的技术要求与电流等!

网友G(2017-05-13):
驱动MOS的集成芯片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