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教PCB内层差分线阻抗控制与参考平面问题

楼主(2017-02-16):
求大神们赐教:
差分线阻抗需要参考平面,参考平面提供最短的回流路径,为什么内层的差分信号需要同时参考上下两层相邻层?不是只要保证相邻某一层对应区域是完整平面就可以了吗?
比如PCB某段叠层如下:GND1-S1-S2-GND2,板厂回复S1需要同时参考GND1和S2层,S2层不是完整平面会对S1层上信号的阻抗控制有影响。

网友A:
楼主先要搞清楚有几种传输线模型,微带线和带状线,还有波导线,这几种的参考层各不相同,其应用场景也各不相同;
因为没有看到你的实际设计图形和叠层;只能这样给你解释:
板厂的理解为你设计的是带状线,所以要有上下两个参考层,S1的上参考层是GND1,下参考层默认就是GND2,但是你在S1的下一层设计了S2;这样的话也就是说S1就要参考S2,这就是回流路径最短原则;
如果楼主设计的是S1的上下参考层是GND1和GND2,那么这个就属于跨层参考,这里的话就要求S1的阻抗线不能和S2的阻抗线没有相交,否则会相互参考引起阻抗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