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众拳【F0资料】实验1 发光二极管流水灯实验

楼主:
众拳【独角兽STM32F0】开发板资料分享
实验1   发光二极管流水灯实验
1.1概述
    发光二极管简称为LED。由含(Ga)、(As)、(P)、(N)等的化合物制成。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能辐射出可见光,因而可以用来制成发光二极管。在电路及仪器中作为指示灯,或者组成文字或数字显示。砷化镓二极管发红光,磷化镓二极管发绿光,碳化硅二极管发黄光,氮化镓二极管发蓝光。因化学性质又分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和四轴飞行器发光二极管LED。
1.2 应用领域
目前,LED 全彩显示屏主要应用于广告传媒、体育场馆、舞台背景、市政工程等。
1.广告传媒
LED 全彩显示屏是上世纪90 年代在全球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信息显示媒体,它显示面积大,视觉效果震撼,能充分吸引受众的眼球,是媒体与高科技的全新结合。而且,LED全彩显示屏并不是单纯户外媒体,它同时兼具电视等媒体的特性和优势,还拥有更大的创意空间和更广阔的与消费者沟通的立体空间,可满足个性化需求,具有数字时代的传播概念。
除了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外,LED全彩显示屏在户外广告传媒领域得到的迅速发展还得益于户外传媒受众的特点、网络化的媒体运营以及广告的成本等因素。首先,户外媒体影响的是城市的主流人群,传统媒体的受众对相大众化和老龄化,受众人群的差别和优势助推了户外LED 广告显示屏市场的发展。其次,户外LED 广告显示屏实现了网络化的媒体运营,易于实现品牌广告的集中投放。第三,户外LED广告显示屏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广告投放成本低,且具有有效到达率高的特性,吸引了更多的广告投资。
2.体育场馆
过去,LED 显示屏主要是以单色和红绿双色为主,在体育场馆中的作用仅限于显示比分和运动员姓名、名次等信息。随着LED 全彩显示屏技术的成熟,现已能够满足体育场馆观看距离远、环境亮度高等特殊要求,确保观众获得清晰、鲜明的彩色图像,并可提供比赛经典镜头回放、实时转播、背景画面、广告传媒等多种功能。近几年世界杯、奥运会、亚运会等一系列赛事的成功举办,掀起了体育场馆LED 全彩显示屏应用的热潮,高标准现代化的体育场馆中LED 全彩显示屏已经成为必备设施,体育场馆对显示屏的需求迅速增加。
3.舞台背景
随着LED 全彩显示技术以及大屏拼接技术的日益完善,LED 全彩显示屏产品日趋成熟,被大量应用在舞台背景显示和现场直播显示方面,成为大型会演场所必备的布景和色彩效果工具。LED 全彩显示屏通过大屏幕的不断变换,可以深入表现舞台演出每个节目的主题和风格,是舞美设计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其亮度和点距性能的提升,使得LED 屏幕在室内外场所的应用都获得了重大突破。另外,部分LED 显示屏可以弯曲的特性令产品的部署、特效的实现和特殊的应用成为了可能。近几年奥运会、世博会、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等大型演出活动对LED 全彩显示屏的广泛采用,带动了舞台背景市场对LED 全彩显示屏的需求。
4.市政工程
近年来,在城市主干道、金融商业中心、大型广场、地铁等极具发展活力的城市黄金地带以及重要市政场所,LED 显示屏被市政部门越来越多地用于政务公开和公共宣传的视频播放,既提升了政府形象又塑造了城市品牌。目前,我国许多省市在市政公共信息显示和展示工程方面大力推进LED 全彩显示屏的使用,为相关生产厂家开辟了新的市场。
1.3  独角兽开发板内自定义LED灯控制
    1.1  剑齿虎开发板自定义LED灯控制管脚原理图”中可以看出管脚PC6控制LED1(蓝色);PC7~PC9控制RGB彩色LED三色灯。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只控制LED1和RGB流水循环发光。
1.1  独角兽开发板自定义LED灯控制管脚原理图
从原理图中可以看出,当管脚PC6输出低电平时,LED1发光、管脚PC7输出低电平时RGB三色灯发出蓝色光、管脚PC8输出低电平时RGB三色灯发出绿色光、管脚PC9输出低电平时RGB三色灯发出红色光。
1.4 首先给大家解释两个专业术语:端口和I/O引脚
端口:是指具有相同地址的(8/16/32)位I/O引脚,可以进行读写访问的。访问端口时也可以(8/16/32)位一次性访问。
引脚:可以特指CPU的任意一位管脚,其中也可以指端口中包含的某一位引脚。
端口是从功能上描述单片机,引脚是从电路原理上描述单片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测哪个引脚的电压,而不是哪个端口的电压。
STM32的GPIO端口配置比以前我们学习51单片机时要复杂的多。就是因为复杂,所以STM32的GPIO端口配置更灵活,更能适合不同的应用需求。
STM32有6个GPIO端口,可分为GPIOA、GPIOB、GPIOC、GPIOD、GPIOE、GPIOF。每个端口又包含了0~15共16个不同的引脚,GPIOF端口又包含了0~10共10个不同的引脚。
STM32的I/O引脚可以由软件配置成如下 8 种模式:
1、输入浮空
2、输入上拉
3、输入下拉
4、模拟输入
5、开漏输出
6、推挽输出
7、推挽式复用功能
8、开漏复用功能
每个I/O引脚都可以独立的配置。 STM32的很多I/O引脚都是兼容5V电平,这些I/O引脚在与5V电平外设连接的时候很有优势,具体哪些I/O引脚是兼容5V电平,可以从该芯片的数据手册端口描述章节查到(I/O Level 标 FT 的就是兼容5V电平的)。由于我们整套视频教程与书籍都是采用库函数的方法编程序的,所以大家不用考虑怎样通过设置寄存器来配置I/O引脚,我们只要掌握怎样调用库函数文件中函数,来配置I/O引脚初始化就可以了。
1.5 GPIO引脚配置函数GPIO_Init
函数名
GPIO_Init
函数原形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功能描述
根据GPIO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GPIOx寄存器
输入参数1
GPIOx:x可以是A,B,C,D或者E,来选择GPIO外设
输入参数2
GPIO_InitStruct:指向结构GPIO_InitTypeDef的指针,包含了外设GPIO的配置信息.
输出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先决条件
无
被调用函数
无
1.5.1 参数GPIO_Pin
该参数选择待设置的GPIO引脚,使用操作符“|”可以一次选中多个引脚。可以使用下表中的任意组合。
GPIO_Pin
描述
GPIO_Pin_0
选中引脚0
GPIO_Pin_1
选中引脚1
GPIO_Pin_2
选中引脚2
GPIO_Pin_3
选中引脚3
GPIO_Pin_4
选中引脚4
GPIO_Pin_5
选中引脚5
GPIO_Pin_6
选中引脚6
GPIO_Pin_7
选中引脚7
GPIO_Pin_8
选中引脚8
GPIO_Pin_9
选中引脚9
GPIO_Pin_10
选中引脚10
GPIO_Pin_11
选中引脚11
GPIO_Pin_12
选中引脚12
GPIO_Pin_13
选中引脚13
GPIO_Pin_14
选中引脚14
GPIO_Pin_15
选中引脚15
GPIO_Pin_All
选中全部引脚
1.5.2 参数GPIO_Speed
GPIO_Speed用以设置选中引脚的速率。
GPIO_Speed
描述
GPIO_Speed_Level_1
最高输出速率10MHz
GPIO_Speed_Level_2
最高输出速率2MHz
GPIO_Speed_Level_3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1.5.3 参数GPIO_Mode
GPIO_Mode用以设置选中管脚的工作状态。
GPIO_Speed
描述
GPIO_Mode_AN
模拟输入输出模式
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Mode_AF
复用模式
1.5.4 PC端口引脚配置函数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LED_1_PIN|LED_B_PIN|LED_G_PIN|LED_R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UP;
    GPIO_Init(LED_PORT,&GPIO_InitStructure);
1.6结构体定义:
4.1.3.1 结构体(struct)是由一系列具有相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数据构成的数据集合,也叫结构。是一种聚合类型,里面可以包含多种数据类型,甚至可以结构体里嵌套结构体。在实际项目中,结构体是大量存在的。研发人员常使用结构体来封装一些属性来组成新的类型。   结构体在函数中的作用不是简便,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封装。封装的好处就是可以再次利用。让使用者不必关心这个是什么,只要根据定义使用就可以了。
4.1.3.2 就上边的例子,首先要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结构体为GPIO_InitTypeDef,定义的结构体变量为GPIO_InitStructure,大家要注意结构体和结构体变量的区别。这个结构体变量中包括了3个参数,分别是GPIO_Pin、GPIO_Speed和GPIO_Mode。由于我们这节实验用的I/O引脚是PB5,所以GPIO_Pin=GPIO_Pin_5。引脚速率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如果对引脚的输出速率没有要求,那么在干扰很强的环境中运行,可以降低引脚的速率使系统更加稳定。引脚的工作状态我们选择的是推挽输出模式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当我们把这些参数都配置好以后就可以通过GPIO_Init来对端口初始化了。

楼主(2017-02-16):
1.6.1  使用库函数方法实现LED控制
STM32F0开发板程序的设计我们采用库函数的方法实现LED1及RGB的控制。在电路设计中我们固定使用PC6控制LED1,PC7/PC8/PC9控制RGB。所有的库函数配置要围绕这个硬件条件展开。库函数参数部分一般顺序都是“端口-管脚-具体功能”。
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注释:在这条程序语句中,括号内的内容是功能配置,现在逐项说明:“GPIOC”是PC端口;“LED_PORT”是前面规定端口的第6个管脚,在*.h文件中有详细描述;
  /*选择要控制的GPIOC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_1_PIN|LED_B_PIN|LED_G_PIN|LED_R_PIN;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设置引脚速度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设置引脚模式为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define LED_1_PIN GPIO_Pin_6
#define LED_B_PIN GPIO_Pin_7
#define LED_G_PIN GPIO_Pin_8
#define LED_R_PIN GPIO_Pin_9
LED_1_L GPIO_ResetBits(LED_PORT,LED_1_PIN);//PC6输出低电平
LED_1_H GPIO_SetBits(LED_PORT,LED_1_PIN);//PC6输出高电平
注释:在这条程序语句中,括号内的内容是功能配置,现在逐项说明:LED_PORT”是PC端口;“LED_1_PIN”是前面规定端口的第6个管脚。
有人会问,我怎么知道这些程序代码的编写规则及功能书写格式呢?具体的都要查找《STM32F0库函数参考手册》,在这份文档中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及书写格式,很多我们直接拿过来套用就可以。
1.6.2  库函数编程的优势
    STM32库函数里把所有寄存器用结构体一一对应并且封装起来,而且提供了基本的配置函数。我们要去操作配置某个外设的时候不需要再去翻眼花缭乱的数据手册,直接找到库函数描述拿来就可以用,这样就能把精力放在逻辑代码的开发上,而不是去费力的研究一个芯片的外设要怎么配置寄存器才能驱动起来。
    简单讲,库函数是为了让开发者从大量繁琐的寄存器操作中脱离出来的一个文件包。
1.7  工程模版的建立
使用KEIL软件进行程序设计,要先建立一个工程,由于C语言程序设计的灵活性,使得每个人对于程序设计的工程文件有不同的分配,有人习惯于把主要工作都放在主程序呢,有人习惯把所有的程序都放在主程序中。根据这么多年的设计经验我们有着自己的一套程序设计思路,通过整理后认为这样规范合理,分类清楚,阅读方便。
1.2  工程设计文件目录
在一个新的工程中我们建立了4个文件夹,分别是BSP\LIB\USR\Readme。BSP文件夹中存放自定义底层驱动程序文件;LIB文件夹中引入C语言自己的库函数文件;USR文件夹中存放自定义主程序及数据库头文件等;Readme文件夹中存放自定义程序设计说明文件。
    以这个实验为例,目录树展开后如1.3  工程目录树展开内容”。
10.3  工程目录树展开内容
1.8  程序文件设计
前文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工程模版的建立,我们按照前文建立工程文件。按照我们的编程习惯,我们自己定义了main.c、pbdata.c和pbdata.h三个函数文件,全部放置在“USR”文件夹中。pbdata.c和pbdata.h函数文件主要存放我们自定义的公共函数和全局变量,以方便以后每个功能模块之间传递参数。
在这里我们自定义了BSP文件夹,在我们的设计规划中,把所有的底层驱动函数全部放在这个文件中,使程序的可读性很好。在本课节中把LED流水发光的执行过程子函数放在这个文件中。
下面详细说明此驱动函数书写规范。
1.8.1  lib文件中内容分析
我们建立一个“Lib”文件夹,把引用系统本身定义好的库函数加在其中,我们使用到哪个外设功能,直接引用到此文件夹中即可。一般情况下下面这三个文件都得引用。
Stm32f0xx_gpio.c   // 定义GPIO函数
Stm32f0xx_rcc.c    // 定义时钟函数
Stm32f0xx_conf.h   // 外设声明函数(头文件)
1.4  Stm32f0xx_conf.h头文件内部选择
本节实验及以后的实验我们都是用到库文件,其中 Stm32f0xx_conf.h头文件包含了所有外设的声明头文件,在本试验中我们使用到时钟外设和GPIO端口外设。所以#include "Stm32f0xx__syscfg.h"、#include "Stm32f0xx__rcc.h"和#include "Stm32f0xx_gpio.h"需要“打开”(就是把语句前面的双斜线注释符号删除即可,参考图1.4)。Stm32f0xx_gpio.c库函数包含了所有管脚初始化功能和具体的执行操作;Stm32f0xx_rcc.c库函数主要包含了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设置,在主函数中规定了具体的执行方法,在这个函数中就有具体相关的执行步骤。
1.8.2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在以后的课节中我们就不再描述主程序的书写过程,留出主要思路讲述驱动部分的编写过程。详情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发光二极管流水灯实验
*   开发平台: 独角兽STM32F0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众拳  或者  zxkj-ly",免费获取STM32F0和STM8资料。
*   STM32技术交流QQ群【37364555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12-23
*   KEIL5开发环境    版本 V5.20.0
***********************************************************************/
#include"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
LED_Demo();//调用LED流水灯例程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
RCC_Configuration();//时钟初始化函数
LED_GPIO();//LED初始化函数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时钟初始化函数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1.8.3  led.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
*   函 数 名: LED_Init
*   功能说明: LED的GPIO管脚初始化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LED_GPIO(void)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要控制的GPIOC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_1_PIN|LED_B_PIN|LED_G_PIN|LED_R_PIN;
/*设置要控制的GPIOC引脚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模式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设置引脚模式为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B*/
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LED_1_H;//拉高熄灭
LED_B_H;//拉高熄灭
LED_G_H;//拉高熄灭
LED_R_H;//拉高熄灭
}
/***************************************************************************
*   函 数 名: LED_Demo2
*   功能说明: 闪烁例程,间隔时间为0.5秒。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LED_Demo(void)
{
LED_1_L;  //拉低PC6引脚,LED1发光二极管(发光)
delay_ms(500);//
LED_1_H;  //拉高PC6引脚,LED1发光二极管(熄灭)
delay_ms(500);
LED_R_L;  //拉低PC9引脚,RGB发光二极管(发红色光)
delay_ms(500);
LED_R_H;  //拉高PC9引脚,RGB发光二极管(红色熄灭)
delay_ms(500);
LED_G_L;  //拉低PC8引脚,RGB发光二极管(发绿色光)
delay_ms(500);
LED_G_H;  //拉低PC8引脚,RGB发光二极管(绿色熄灭)
delay_ms(500);
LED_B_L;  //拉低PC7引脚,RGB发光二极管(发蓝色光)
delay_ms(500);
LED_B_H;  //拉高PC7引脚,RGB发光二极管(蓝色熄灭)
delay_ms(500);
}
1.8.4  led.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LED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LED_H
#include "stm32f0xx.h"//引用STM32F0头文件
#define LED_1_PIN GPIO_Pin_6 //定义GPIO_Pin_6引脚为LED_1_PIN,相当于重新命名。
#define LED_B_PIN GPIO_Pin_7 //定义GPIO_Pin_7引脚为LED_B_PIN,相当于重新命名。
#define LED_G_PIN GPIO_Pin_8 //定义GPIO_Pin_8引脚为LED_G_PIN,相当于重新命名。
#define LED_R_PIN GPIO_Pin_9 //定义GPIO_Pin_9引脚为LED_R_PIN,相当于重新命名。
#define LED_PORT GPIOC  //定义GPIOC端口为LED_PORT,相当于重新命名。

//如果想用其他管脚控制LED,那么只需更改上面对应的端口与引脚编号即可
//定义LED_1_L,调用LED_1_L命令,PC6引脚输出低电平
#define LED_1_L GPIO_ResetBits(LED_PORT,LED_1_PIN);
//定义LED_1_H,调用LED_1_H命令,PC6引脚输出低高平
#define LED_1_H GPIO_SetBits(LED_PORT,LED_1_PIN);
//定义LED_1_T,调用LED_1_T命令,PC6引脚输出电平反转
#define LED_1_T GPIO_WriteBit(LED_PORT,LED_1_PIN,(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_PORT, LED_1_PIN)));
//定义LED_B_L,调用LED_B_L命令,PC7引脚输出低电平
#define LED_B_L GPIO_ResetBits(LED_PORT,LED_B_PIN);
//定义LED_B_H,调用LED_B_H命令,PC7引脚输出低高平
#define LED_B_H GPIO_SetBits(LED_PORT,LED_B_PIN);
//定义LED_1_T,调用LED_1_T命令,PC7引脚输出电平反转
#define LED_B_T GPIO_WriteBit(LED_PORT,LED_B_PIN,(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_PORT, LED_B_PIN)));
//定义LED_G_L,调用LED_G_L命令,PC8引脚输出低电平
#define LED_G_L GPIO_ResetBits(LED_PORT,LED_G_PIN);
//定义LED_G_H,调用LED_G_H命令,PC8引脚输出低高平
#define LED_G_H GPIO_SetBits(LED_PORT,LED_G_PIN);
//定义LED_1_T,调用LED_1_T命令,PC8引脚输出电平反转
#define LED_G_T GPIO_WriteBit(LED_PORT,LED_G_PIN,(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_PORT, LED_G_PIN)));
//定义LED_R_L,调用LED_R_L命令,PC9引脚输出低电平
#define LED_R_L GPIO_ResetBits(LED_PORT,LED_R_PIN);
//定义LED_R_H,调用LED_R_H命令,PC9引脚输出低高平
#define LED_R_H GPIO_SetBits(LED_PORT,LED_R_PIN);
//定义LED_1_T,调用LED_1_T命令,PC9引脚输出电平反转
#define LED_R_T GPIO_WriteBit(LED_PORT,LED_R_PIN,(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_PORT, LED_R_PIN)));
void LED_GPIO(void);  //LED初始化函数
void LED_Demo(void);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在这里我们对程序的主要部分做了详细的说明,如果想了解全部程序,请使用KEIL软件打开我们的”独角兽开发板-参考程序/01.LED/MDK-ARM/LY-STM32F0”(位置以光盘内容为主)。以后的试验程序中主程序功能都是一样的,在后续课节中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主程序部分。
图1.5  实验程序所在位置

网友A:
库函数是为了让开发者从大量繁琐的寄存器操作中脱离出来的一个文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函数是为了让开发者从大量繁琐的寄存器操作中脱离出来的一个文件包。

网友A:
楼主的教程不错,非常棒。

网友B:
这个不就是基本的IO操作吗?

网友B:
入门要学习的第一课。

网友C:
学习了,F0的教程还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F1,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