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种单端放大器补偿原理

楼主(2017-02-16):
如下图,一个补偿电容也看不到:

网友A:
单级放大,不需要补偿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级放大,不需要补偿也没有问题。

那是两级放大。。。

楼主:
放大器,一般得看谁的增益大,谁才是所谓的级!不能简单地找个前向同路就说是单级!

显然,图中左上角8个管子这一级,增益大于左下角M3管,所以它才是第一级!

两级需要补偿,来调整相位!

网友B:
这个电路设计的不错。

然而与本大师的某种设计其实不谋而合。

这不是闭环,而是开环。

本大师的为23方法。

你的这个算12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大器,一般得看谁的增益大,谁才是所谓的级!不能简单地找个前向同路就说是单级!

显然,图中左上角8个 ...

好吧,是两级。两级对补偿的需求也不是那么紧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设计的不错。

然而与本大师的某种设计其实不谋而合。

能否一窥?

网友A:
大师从来不贴图,想偷学的都灰溜溜的滚了。。。。。。

网友D:
楼主给讲解下:一个二级反相放大输出,叠加在一个一级反相放大输出上,这样做好处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水平的帖子,不应该被灰挥煙沒。这种互导放大有何特徵可以不要䃼偿电容,x大您別老卖关子。 ...

两个前向通路,意味着可以有零点,零点可以抵消个极点,后面不用说了吧?